平板电脑不亮求维修思路和方法,希望大家来指点学习

楼主(2012-04-16):
今天接到一平板电脑,现象是不显示,,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拆平板吧,拆了才知道,其实平板很好拆
外客只有一个螺丝,里面是卡口和双面胶,需要些技巧和力度就可以了,首先充电器是有5V供电的,再着就是
在插着电池的时候查上充电器有个小灯亮,不插电池就不亮了,由于是第一次遇到,无维修思路求大家在这里‘
指点一二,可以做个交流,高手都是师傅,新手大家交流

网友:
这个平板和手机一样会不会是刷机砖的?重刷一下先。

网友A:
看图是带3G功能的哦,看你的描述这台机应该是不上电池不能开机的那种

网友B:
电池插上  沿着开机键跑

网友C:
我有修过其他品牌的机子    故障找到   平板 配件不好找啊    没配件换

网友:
还没修过平板的

网友:
看来以后修平板的肯能多了~~

网友D:
牌子没有看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带3G功能的哦,看你的描述这台机应该是不上电池不能开机的那种

恩,同意的的观点,我不上电池不能开机,指开机灯不亮

网友E:
把排线从叉试试

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排线从叉试试

恩恩,有道理 事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牌子没有看见过

买车时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插上  沿着开机键跑

谢谢指点 我事实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有修过其他品牌的机子    故障找到   平板 配件不好找啊    没配件换

哦,请教以下,修平板与修本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请教以下,修平板与修本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

你把平板看成不能打电话的手机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样的,希望有哪位大神能说下平板的基本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车时送的啊

哦,我以为呢。原来是不要钱的。

网友(点评):
便宜没好货,这是不要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哦,请教以下,修平板与修本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

恩,已经好了 ,放访电好了

yt 放电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已经好了 ,放访电好了

第一次运气好,150啊到手了

网友:
不知道平板以后会不会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