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MI MCU ISP TOOL给乐华驱动板RTD2120L刷程序时,驱动板用不用加电?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2012-04-16):
希望师傅们都能给点建议。。

网友:
按load file找到相应的驱动程序后,再按fire烧录程序,但是出现Enter ISP error,这是怎么回事呢?驱动板加电和不加电都是一样。

网友:
编程器连接问题,或者就是软件ISP board 选择出错。

网友:
这种烧录器还没用过

网友:
信号线要全通的,换线试试,驱动板和编程器都加上电

网友:
乐华驱动板rtd2120怎么刷程序啊,用哪种软件比较好呢?具体怎么设置和连接?有经验的分享一下,没经验的互相讨论一下,给点建议,互相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