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炸了 求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6):
TPLINK TL-SF1024 Ver 2.3

高压部分的管 连接中脚的 电阻 炸了 无法看阻值了

输出是多少 也不知道哦 高手帮忙一下

黄黑黑黑黑红红红

网友:
高压管前面的 电阻随便上了一个阻值的  通电会炸掉。。

网友(点评):
由于角度和光线的问题,高压管部分看不清楚呀,后级输出电容大多鼓起,应该是电压过高,不知后级整流管击穿了没

网友:
TPlink的 TL-SF1024 Ver 2.3
有人说引线参数是
黄12V
黑G
红5V

也有人说
黄3.3V
黑G
红5V
  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你先用万用电源在红色线上加上5V看交换机有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不知这个电源输出几组供电,如果不是很特殊还是换通用电源方便吧

网友:
去查下看 这个交换机是要多少供电的嘛 ···实在搞不定改革电源板上去哦

网友:
开关管坏了没

网友:
大电容都鼓了啊

网友:
看电容,黄线要是12v输出一般会接16v的滤波电容!红色要是5v一般会接10v的滤波电容!   3.3v输出一般会接6v电容!

网友:
用万用表检查,那个坏就更换那个。

网友:
还是换整个电源板比价好,坏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没电压 参数 怎样换电源板啊  网上同样型号的 不对

网友:
电容都鼓,还烧了那么多东西,不好修。

网友:
测下开关管短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个电阻选0.几欧2W的,电源接口上串40W白炽灯通电看看。至于电压输出是多少?楼上各位已经分析很清楚了,红色一般是5V的(而且交换机一般都是5V或12V供电的),还要参考滤波电容耐压确定……

网友:
这个好修的一共没几个件,把电路图画下来,看图分析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哥们你走运了,好像店里有两个1024的型号,明天给你看看,不过也坏了晚上送来的还没拆
(不会是客户不修了拿到我这里来修吧?)我一般就简单修不好就改板,电压很搞的嘛,用电流表直接夹就是了,黄色是风扇的电压吧?拆风扇看风扇标的电压就是了黄色的电压了。

网友: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SF1024系列的都是3.3V你试试

网友:
你先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
看鼓包的输出电容  耐压减半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先看看是5V 输出还是12V 的。一般炸的是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
把电容、保险和管子都换掉,在把变压器等主要部件焊下。

网友:
你不如买个电源板啊

网友:
换个电源板方便

网友(2012-05-16):
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就可以估计得到电压,

网友:
交换机大多数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