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有待机 不触发。求指点

楼主(2012-04-16):
  接了台联想Y430的板子。 一修
LA4141P   REV:1A

  初始时故障是通电无待机。
经查图,判断为控制芯片  ISL6237坏了。
    换过该芯片后 待机3,5v 正常。
  可是瞬间就没了。  查为3V电感对地23欧
   查线 判断是南桥拉低了。   换了南桥后  对地有69欧
  可是问题也来了
    现在待机正常, 3 ,5V 没异常。
   可是就是不触发。
南桥晶振没波形,  EC晶振液没波形。
  EC是 KB926QFA1
  按开机键  EC32脚有收到 ON/OFF#信号  3V—0.4—3V 跳变。
  EC  102脚 EC_ON  也有3V发出 经R244 到Q24的 2脚
  而按下开机键的同时  还有个51_0N#信号 也被拉低为O
      南桥换了3个 , EC还没换过。  他俩的晶振都没波形。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指点

现在待机是0.03  按开机键  电流无变化。 EC 有收到开机信号  也有发出EC_ON信号

补充内容 (2012-4-17 12:36):
现在查过  EC供电正常。  CMOS  电路  上的 RTCVCC有2.8V到南桥   RTCRST#是高电平到南桥的
RTCVCC  经R513到南桥SM_INTRUDER# 有1.5V     经R517到南桥ICH_INTVRMEN 有2.8V  经R520到南桥LAN100_SLP有2.8V

补充内容 (2012-4-17 12:39):
现在查到 3VAWL  经R614 过 R657 到南桥VCCSUS1_5_ich1/2 两个脚位。 3V过来正常  经过R614后就变1.5V了 应该是R614烧了 可是板上找不到这个电阻 我测的是R657的电压 飞跟线从3V拉电压过来。 待机0.12了 南桥坏的。

网友:
查一查EC供电是否到位。

网友A:
没有晶振不用查别的地方了,应该是有电没有供过去。
RTCVCC,RSMRST,好像有这么机个信号的,查查,应该不是太难搞呢

网友(点评):
师兄的思路很不错哦,。 确实查了 CMOS 电路正常, 南桥少了2路电压。 +3VALW 经R614 到R657加到南桥的VCCSUS1_5_ICH1 和2 2个点位 ,电压都只有1,5

网友:
先查下南桥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再查COMS电路里的RTC_RST是不是高电平,VCCRTC要≥2.4V,32.768KHZ晶振才会起振,还有电路中得电阻,电容是不是好的。如果南桥和EC的晶振都不起振,肯定是供电问题了,照电路图好好查查,看是哪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要看一下43PIN的电压,好像是开内部LDO的一个条件,高开,低关

网友:
倒。回错了。
应该是个电的问题,很前面的电压。细心点慢慢找,要是有图纸肯定能搞定了!

网友B:
现在查过  EC供电正常。  CMOS  电路  上的 RTCVCC有2.8V到南桥   RTCRST#是高电平到南桥的
RTCVCC  经R513到南桥SM_INTRUDER# 有1.5V     经R517到南桥ICH_INTVRMEN 有2.8V  经R520到南桥LAN100_SLP有2.8V   看起来很正常么。。     RTCVCC经R324到南桥RTCRST#/SRTCRST#   都是 2.8V  这个就有点不明白了。。。
    谁有点位么  我就电路图  找东西部好找、、 谁传个点位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的开关管

网友C:
头大头大头大啊

网友(点评):
兄弟 我头还没大勒 你大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查过  EC供电正常。  CMOS  电路  上的 RTCVCC有2.8V到南桥   RTCRST#是高电平到南桥的
RTCVCC  经 ...

开机电路很正常 开机键到EC  完全正常。  现在查到南桥有问题  准备换个新南桥试试,  换了2个旧南桥了  晶振都没波德

网友:
兄弟,搞南桥来,得好好量一下,有时南桥供电部分不到,也有这个问,自己开店,别把桥换个没完,坏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晶振不用查别的地方了,应该是有电没有供过去。
RTCVCC,RSMRST,好像有这么机个信号的,查 ...

仔细量一下,有可能断线呢。好多年前搞过的。另外要是不好量,就直接把南桥再拉下来量,不过要对自己的换桥水准要清楚,不要太急动它。否则,呵呵,后果自己负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大头大头大啊

现在好了没有啊  好了的话说下啊

网友:
你这有点乱,南桥换了三个,最后判断还是坏的。不知你这桥是怎么换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见解..期待楼主修好发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