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丁N68进系统不认键盘鼠标,IO缺件

楼主(2012-04-16):
先上图:

进系统键盘鼠标都不动了,明明刚才自己还在BIOS用键盘设置了,怎么进系统就不动呢。单接键盘不行,再接USB鼠标可以。看板PS/2接口处并没小排容!
再细看,IO处少了三个件,对着图看,28(3VCC),47(STB#),48(3VCC)。
少电容少电阻!先看47脚说明,应该只是少了个上拉电阻,补上一个102不成问题。
PRINTER MODE: STB#
An active low output is used to latch the parallel data into the
printer. This pin is pulled high internally. Refer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arallel port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is pin in ECP and EPP
mode.
看样子问题就出在3VCC脚上的那两个滤波电容上了,补上再进系统!正常!
》》》》》》》》》》》》》
。。。。。。。。。。。。。
再次验证是此两小电容问题!

网友:
这都被你查到了  厉害啊

网友:
以前一般都是IO 一块 有问题

网友:
强人啊     够仔细!!!

网友:
这个确实有水平~~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我都还是菜鸟有些芯片都不认识

网友: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少件呢???不是二修的吧,,,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    我们直接换版

网友:
此生此人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确实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