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16):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技嘉GA-MA78GM-S2H主板一块,客户说内存不过,报警声!拿到板上CPU,内存插上诊断卡,果然看到诊断卡跑C1,C3 OD 5O FF循环跑,马上查内存供电,正常! 前几天看到论坛上有人提过内存不过,先刷个BIOS,然后从技嘉官方下个最新BIOS,上机测试!诊断卡C1-C3-25亮了,希望有碰到这个问题,给大家借鉴!

网友A:
现在编程器也贵。。。。都不想买,不买但有的机器就修不好。。。唉。。。。难啊

网友(点评):
要想把维修做好,就必须有设备,没投资哪来的回报啊,还是买吧

网友:
嗯,很贵,一千多块,不投资没有回报!

网友:
刷BIOS就不能在板子上刷吗,必须要编程器吗?

网友:
如何在板上刷,不懂,

网友(点评):
他都进不去DOS了。上哪刷!楼上!!

网友:
也没有那么贵了,我淘宝买了个TL866编程器,200来块也可以刷好多BIOS了,刷内存,显卡,主板,显示器都没见有什么问题,不过也就修好过一块显卡,3块主板(跑E9或者00的),加密的单片机读不出

网友:
报警声的很少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技嘉刷BIOS,屡试不爽啊。

网友:
循环跑码好多刷bios都能刷好,上次的遇到一块主板,跑D2我刷了一次就亮机了

网友:
没有BIOS机的路过……

网友B:
楼主,发个BIOS出来先啊

网友:
技嘉BIOS
出问题的多

网友:
技嘉的 BIO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有编程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个BIOS出来先啊

bios我有要吗

网友:
BIOS官网 有的下载,就是没编程器。。神马都 是浮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编程器也贵。。。。都不想买,不买但有的机器就修不好。。。唉。。。。难啊

身受同感!不能在板子上刷,必须要编程器。

网友(2012-05-23):
楼主,想问下无显又拿不下BIOS怎么刷的BIOS?就你说的这板,现在开机00--板问题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