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电源灯常亮 拔掉屏线后还是亮一下就黑屏 求解答

楼主(2012-04-16):
联想L193 wide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电源灯常亮
拔下屏线后 依旧通电 依旧是亮一下就灭
个人判断是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但是细细观察没有怀孕电容
高压线圈不知道怎么测量(用数字万用表量欧姆值一个是0.92,一个是0.82)
不知道对不对……网上传说,这个高压板的通病是高压线圈
请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
你找两根灯管,试试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说下变压器型号,我就知道

网友:
80GL19T-24-DH

网友(点评):
应改是80GL19T-24-Dn,这包坏的挺多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这种机器修复率底

网友:
所谓的修复率低,是不是说,原装板的修复率?加个高压条应该就ok了吧?

网友:
直接更换新的  你的包一定有问题了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个,修复不成功,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过没?先确定故障点.不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把两个线圈一起换成新的,99.99%成功,那0.01如果被你碰上,说明你的rp差

网友:
两个线圈的阻值偏差太大,都换了吧

网友:
请问你们指的是高压线圈  是哪个?

网友:
80GL19T-24-DH 指的是高压线圈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包 和灯管

网友:
80GL19T-24-DH这种高压线圈爱坏大家可以准备点,测试高压线圈你用灯管试下就知道了 一般高压线圈坏灯管亮一小段

网友:
先确定是否是高压 是否出来

网友:
还是去测量高压线圈吗?

网友:
已经在淘宝定了4个高压线圈,跟一个高压板,如果高压线圈不行的话,那就换高压板
灯管已经测试 全部都亮

网友:
感觉是灯管坏了,自保的现象

网友:
灯管都亮了啊

网友:
找个强光手电 照照屏 看能不能看到 桌面 能看到说明背光没开启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直接加个新的高压板。

网友:
是的,一般就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