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没显示

楼主(2012-04-16):
接了部CQ41   I3  独显的  电流跑0.9几    没有显示      平时CQ的这些系列的机都闪灯的   但这个什么提示都没有  郁闷  又没有I3U去试机  郁闷中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多呢  求教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应该好了

网友(2012-06-26):
恩,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刷过BIOS就OK了

网友(2012-05-18):
对头。。新机子就是欠刷BIOS

网友(2012-04-16):
对,试试刷bios

网友:
  还没接触I系列主板,哎

网友A:
刷了,但闪3下  电流跑1。45  晕倒

网友:
应该
b ios

网友:
呵呵,HP就是HP ,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机器走了吗?键盘大小写灯能切换吗?

网友:
那就刷BIOS吧

网友: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  都不行    郁闷呢   我都做显卡了  也不行     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在潜水现在出来呼吸一下

网友:
电流跑1.42   刷了N多个BIOS   显卡也换过了   杯具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换BIOS芯片再刷一遍,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BIOS问题,修好过一片

网友B:
换下U,缓存出问题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
是bios问题,曾经遇到过

网友(2012-05-18):
你没问是怎么导致的吗 ? 看是不是被雷打了的  这几天我接了好几台被雷打了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呗

网友:
有点难找啊

网友C:
我也在修CQ41  205TX的机子,第一次换显卡芯片后会显示就是温度太高了,搞着搞着不小心把显卡晶体的脚压碎了花屏了又换了显卡芯片后就不再亮机了,奇怪的是不上显卡芯片电感阻值170多上了后就0.06了不知道是否正常,芯片都做了15回了,还是不行,今天用LPC线接跑马卡跑1C就不跑了,拔掉内存跑7E,内存在别的机子上试了是好的,跑1C电流在1.5A左右,BIOS刷过好多了,请教大虾们 跑1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HP一直都是极大的支持着维修界 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论,手上有一台情况一样的刷了BIOS还是一样,加焊显卡信依旧,

网友D:
发现第一个回复的如果靠点小谱的话,后面的回复如出一辙,呵呵

网友:
我师傅也修过一个刷BIOS好

网友(2012-06-26):
应该还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闪三下  擦擦内存或者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
我修过显卡的  你这个 是不是BIOS 没刷好啊?

网友:
多下几个BIOS试试

网友E:
+5V没有出来吧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呵呵   bios芯片真是容易坏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档代码

网友:
刷南桥下的BIOS 啊,前天还遇到一个,直接刷了就OK了。

网友(2012-07-31):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刷了就好了吧,会不会还要其它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子北桥还有南桥这两个芯片和他们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测试卡的,看看是不是跑41如果是直接刷BIOS ,通病。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跑41支持测试卡的,刷BIOS解决。

网友:
就显卡问题吧,之前整的cq40 好多都是显卡

网友:
刷BIOS吧 HP的机器很多BIOS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双bios 很多机器都是双bios 显卡附近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但闪3下  电流跑1。45  晕倒

刷了BIOS后,电流现象有变化,那就还是重点在BIOS上找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U,缓存出问题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楼主的头像好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修CQ41  205TX的机子,第一次换显卡芯片后会显示就是温度太高了,搞着搞着不小心把显卡晶体的脚压碎了 ...

上显卡和不上显卡时的显卡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有区别,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第一个回复的如果靠点小谱的话,后面的回复如出一辙,呵呵

英雄所见略同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没有出来吧

电流都上到1A以上了,还关5V什么事?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刷了BIOS电流跑1。45;又回到1,2;刷了BIOS电流还是有跳变;现在也纠结不知道什么鬼问题;有图纸但没点位图又不好查

网友(2012-08-30):
楼主修好了没?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也是电流1.5几,我开始刷了BIOS可以用,没两天又不显。现在是BIOS也刷了,显卡也做了,桥也重值了,还是老样子,求救

网友:
试试北桥呢

网友(2012-10-02):
刷BOIS应该能解决

网友:
求楼主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