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0 开机能显示一次而已

楼主(2012-04-16):
顾客拿来时无显示,换了g6150后能显示了,但是关机后再开又没显示。请问下有谁碰过这个问题???能指教下吗???谢谢
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哦,我碰见过类似的,你看板子变形没。。。。如无,拆掉芯片看下面鼓起没。。。。

网友:
然后,你看下板子多少钱,报价换板 就解脱了。。。

网友:
还是考虑换的芯片 会不会没焊接好 在加焊一次看看的

网友:
已经回焊几次了,也是不行。现在试看刷bios先吧

网友:
芯片换的改良吗?另外,附近的芯片,最好都加焊一下

网友:
刷了bios问题依旧,现在换个芯片再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换吧

网友:
遇到TX2000这个故障

网友:
换了2片显卡,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