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2电源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4-16):
客户送修一台东芝M203,描述是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开机不显示,当开机进系统后,在插上电源,机器会花屏。这本很显然有个通病,直接去掉CPU背后大电容,换上两个后机器CPU不工作,因为我只结了一组,再接上一对电容。OK了

网友:
这种大电容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四个都少

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有接到两台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A:
这种电容坏得比较多

网友B:
最近没的修,,
换电容,一来,来好几个,,
我都是换4个,,没有一个返修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没的修,,
换电容,一来,来好几个,,
我都是换4个,,没有一个返修哪,

他们说换四个会返修。。。不晓得我这个得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是不是有种情有独钟的感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坏得比较多

难道你还知道其他本出这种问题吗??说来看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们说换四个会返修。。。不晓得我这个得会不会返修哦

不会吧,我这都换快了一年了啊,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这都换快了一年了啊,没回来,,,

但愿吧   今天又接一台    但是我没把那个NEC去掉  直接补了两个

网友:
嗯 电容坏的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

网友D:
为什么电池可以开机?而电源不行?大电容不是都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电池可以开机?而电源不行?大电容不是都会影响吗

大电容坏了  啥状况都会由得

网友:
淘宝上都有这个NEC电容卖了

网友E:
感觉还是加6个妥当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安全吗??、、

绝对安全   放心的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加6个妥当一点

或者是不取大电容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就好了   我刚刚又修了一台

网友:
加四个就行了,不用加6个,浪费,留一点下次换。

网友:
NEC的打电容的通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安全   放心的去加

下次的吧,,好久没修到这样的机器了,,
这方法好,,省事,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