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16):
昨天收到联想显示器,开机闪下灭了,拆机电容怀孕,好换电容,试机应该是可以了,通电一看指示灯你亮测电压,5V、14V没有,结果检测出来电源IC坏了,好换了电源IC,5V、14V出来了,接上驱动板指示灯还是不亮,亮电压5V正常,但是14V变成了25V,去掉驱动板电压5V、14V都正常。
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驱动板哪个原件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都没人给个建议啊

网友:
你换一块通用的板板试一下、是驱动板还是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怎么可能,,,接上驱动板会变成25V,,,,,你16V电容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接上驱动板会变成25V,,,,,你16V电容是多少的,,,

电源板上原本电容都是25V的,而且电压是一点一点往上增加

网友:
估计电源高压板都还没好,用通用板试下吧!

网友:
去掉驱动板上面的BIOS芯片,5V、14V电压正常了,放回去不正常,应该是BIOS芯片出问题了,在废驱动板上面找到一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但是程序不一样,不能正常工作。
谁有 联想LXM-WL19AH显示器的程序发一个

网友B:
电源稳压环路和开待机条件还没有修好呢?不要麻烦Flash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稳压环路和开待机条件还没有修好呢?不要麻烦Flash数据。

现在是开关没3.3V屏供电5有了,但是屏三基色没出来

网友:
驱动板怎么会造成电源板电压升高呢,Flash数据就更不会了。单独14V电压高、5V正常的话,是电源板14V供电没有带上负载,高压板供电开路。5V供电正常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才是驱动板故障。这个型号显示器数据很少出问题的,附上原机数据

网友:
路过此地,进来学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