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410k 不装显卡会不会掉电?

楼主(2012-04-16):
接的二修 sl 410k 1.8v短路 拆除显卡后 短路排除 现在触发后电流到0.98A 电流无跳变 持续3秒左右掉电
内存上无波形 看来没跑u
已经检查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hwpg信号也正常 bios也刷过了
因为显卡坏了 没装上显卡 是不是不装显卡 bios就无法自检通过 就会掉电?
显卡
掉电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因为显卡坏了 我必须要判断主板是否正常 再去买一片

网友:
CPU_RST#出来没有嘛

网友:
这个没试过,不过不装显卡空板电流近1A太大了,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有的机型不装显卡会掉电的,你还是装上

网友:
会,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