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块板 怎样快速的区分有铅和无铅的

楼主(2012-04-16):
主板那么多样 拿到一块板后 怎样快速的判断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
主板

网友:
一般G31以上的无铅的多,一般AM2以上的无铅的多

网友:
一般都有标志的呀,如果有“PB”上打一个叉的话,就是无铅的了,

网友:
那个"PB"一般在哪里看呀?

网友:
我都是看铅颜色是灰暗的,就是无铅的

网友:
主板背面有标志的

网友:
到现在没有整明白, 得侍更简单的方法区分
其实烙铁350左右就全能拿下不行在加温如果有BGA的化那得区分好了

网友:
不管有铅无铅,焊不下来就加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