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7110插U盘蓝屏

楼主(2012-04-16):
系统正常'一插U盘就蓝屏'换系统也一样'测USB小板供电正常'数据脚也没有短路'这个是南桥不好吗'求助啊'谢谢

网友:
外接键盘鼠标正常吗?还是就接U盘这样?

网友:
修过类似问题的,就是外接移动硬盘蓝屏,是5V供电不足。

网友:
只有u盘才蓝屏鼠标键盘都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光驱也可以正常使用,别的功能都正常,到底是哪里不好呢

网友:
刚才重新试了一下,插键盘可以用,鼠标也可以用,插U盘马上蓝屏。换了几个U盘都是一样,出来英文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parity check/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网友:
把南桥干了试下

网友:
l蓝桥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南桥问题,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
没有设备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都听到啪啪的爆裂声了'没敢继续吹'试了一下'还是蓝屏'USB数据线对地电阻都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