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2000机维修故障急。。。。

楼主(2012-04-16):
   今天接到一台ASUSM2000的机子待机电压0.015,出发开关电流就不停的乱跑0.015----0.245这样不停的乱跑,,,,,我想一定是那短路,但是检测没有短路。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是输出的电流不稳,检查一下电路的一些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