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C-32B16

楼主(2012-04-16):
本人是修本本跟液晶的。对液晶没有修过,今天朋友拿来一台同文的液晶电视叫帮忙看看,盛情难却啊,插电表示没有通电,拆开,从简单的开始测保险无穷大坏啦,依经验之谈烧保险一搬没那么简单要嘛是300V有短路,或者是二次输出有问题,测出一个场管6N60C坏,没有一样的找了一个7N的换上去测没有短路啦,插电也能通电啦,心里窃喜,按开关木有反应,测开关,开关坏啦,用攝子短接,开机啦哈哈又在窃喜,屏幕是亮啦可是屏会闪,就跟液晶的高压条坏,灯管坏的那种闪一暗一暗的,听高压那边有咯吱咯吱的响个不停,估计应该是高压线圈坏啦,还是因为灯管有问题引起的。没配件啦,怕订过来不是高压问题。忘各位有经验的同仁大腿指点迷津,应该是高压还是灯管。

网友:
高压吧,这种一般高压坏最多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弱,也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高压坏了,但不排除其他可能

网友:
32的屏灯管没见过换的多啊。想不明白,为什么液晶电视32至42寸里的灯管不坏呢,显示器的灯管坏的倒挺多的,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