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认USB鼠标不认其它USB设备

楼主(2012-04-16):
今天遇到了一个客户,害得我花了三个小时。我是方正维修站的,客户报电脑插摄像头不认,USB鼠标好用,重装系统无效。给客户换了主板后故障照旧,装系统,因为只拿了U盘和一张WIN7的盘,没法最后只能装win7了,还是不行,最后在BIOS里把USB2.0给禁用了,解决问题。如果以后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以给个参考。

网友:
这样也行? 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主板了还不行啊,一般的是 南桥问题。

不可思议

网友:
牛啊,这样也行

网友:
不过这样的问题,在WIN7下很正常

网友:
我的Win7开始就是这样

网友:
我后来直接下个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
你要是想要,我可以吧软件发给你

网友:
我在中关村,有没有一个地方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有人回复吗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介绍下怎么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来个专业人士啊

网友:
想换个工作,有没有谁给介绍个

网友:
有人来个啊

网友:
在哪里可以学习技术啊

网友:
有没有谁给个方法啊

网友:
不可思议的问题啊

网友:
2.0禁用了速度不是很慢吗

网友:
win7系统还没怎么用熟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USB端口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怪 换了主板还不行

网友:
换摄像头试了没,和摄像头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