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电压输出检修方法

楼主(2012-04-16):
开关电源故障检修技巧
一。开关电源始终无输出(保险管正常)的故障检修技巧
1.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所致,进一步证明的方法是;测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关机后的电压,若为300V之后缓慢下降,则说明开关电源确未产生振荡。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的原因有:
1.开关管集电极未得到足够的工作电压。
2.开关管基极未得到启动电压。
3.开关管正反馈电路元件失效。
2。检修方法与步骤
1.测开关管集电极电压为0或低于市电1.4倍,检查交流220V输入电路及整流滤波电路,若集电极电压正常,则检查开关管b极电压。
2.测开关管b极电压或者在关机瞬间,用指针万用表R x 1欧挡,黑笔接b极,红笔接
  整流滤波电容负极(热地),听电源有启动声音,说明电源振荡电路正常,仅缺乏启动电压,
  足启动电阻开路或铜皮断。若无启动声,在测be结后,迅速将表转到电压档,测c极电压是
  否快速泄放。若是,说明开关管及其放电回路均正常,正反馈电路存在故障,包括反馈电阻、
  电容、续流二极管、正反馈绕组及其开关管故障。若c极电压仍不泄放,说明开关管及其回路
  有开路故障或b极有短路接地故障。
二、开关电源瞬间有电压输出的故障检修技巧
1、瞬间有电压输出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在加电的初始产生了振荡,但后来由于过压过流保护引起停振,或开关机接口
  电路加电初为开机状态,但随着CPU清零的结束而转入待机状态。
其原因有:
1.开关电源因故造成输出电压过高而引起保护停振。
  2.负载过流而引起过流保护动作。
3.保护电路本身误动作。
4.遥控系统因故障而执行待机指令。
其中2、3、4项适用于带有副电源的机器。
2.故障判断的方法与检修步骤
1.假负载法:
脱开行负载,在B+输出端接上假负载,监测B+电压(应先将电压表接到位,开机后即
  关机)。如果高于正常值十几伏以上,可判断故障是由开关电源输出过压,并击穿行输出管所
  致,或电源本身的保护电路动作关断电源。应对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脉宽调制电路和振
  荡定时电容进行检查(后面将专门讲述)。
若开关电源B+正常,则变换负载或改变市电压观察B+是否稳定输出,对于直接取样电
  源可空载,以便更好地判断开关电源的稳定性能,若确认其良好,则故障系负载过流或保护
  电路动作所引起。
2.检查保护电路:
当B+正常时,测B+对地阻值,看是否直流输出端对地短路。若没短路,恢复行负载开
  机可监测可控硅G极电位,逐一监测各保护检测支路,直致查出故障点,不要轻易取消保护
  电路,因断开保护机器失去应有的保护功能,如果当时开关电源存在输出电压过高,灯丝电
  压过高过压等故障,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若确实找不出故障点,可以断开过流保护电路。因过流故障充其量损坏故障电路中的供
  电回路元件,如限流电阻等,不会损坏末端负载。
三、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故障检修技巧
1。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原因
1.具有倍压整流的机型,市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错误地工作于倍压整流状态。
2.脉宽调整电路出现问题。
3.振荡定时电容容量下降。
4.主负载(行扫描电路)未工作,造成开关电源负载轻引起电压升高(仅适用于稳压调
  整环路间接取样的电源,即稳压取样不是直接取自B+输出)。
2。故障判断的方法与检修步骤
1.判断整流滤波电路是否工作在倍压整流状态的方法:测开关管集电极电压,若比交流
  供电电压高出1.4倍以上,可判断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系开关管集电极电压高所致。应对倍压
  整流电路进行检查。对于电网电压比较正常的地区,可以拆除倍压整流滤波电路,降低电源
  故障率。
  2.用替换法判断振荡定时电容是否不良。
3.判断脉宽调制电路故障的方法:
●调整交流电压法:
用交流调压器调整交流输入电压,监测B+输出电压,使其保持在略高于正常值。(因为
  若取样正常,这时负反馈稳压环路当起控)然后测脉宽调整电路中各级三极管的b、e、c极电
  压,光耦①、②脚间压降变化,看其是否与稳压原理相符或变化趋势一致,测到某一点与稳
  压原理应得值相反,说明被测点的这一级有故障,不能正确传送稳压信息,使稳压失败,应
  逐一检查相关元件。
●分割法(适用于直接取样电源)。
以稳压环路中的光耦为分水岭,对电路实行分割,确定故障范围。短路光耦③、④端,观
  察B+变化。
1)B+严重下降或停止输出,说明热底板部分正常。故障点在B+取样电路及光耦。
2)变化不明显或无变化,说明热底板部分有故障,详细检查此部分的脉宽调整电路。重
  点检查脉冲调整电路工作电压的形成电路,如滤波电容、整流管等,应采用替换法。还应检
  查代换各调整管和相关元件,检查铜皮是否断路。
●代换法(适用于直接取样电源)。
如图所示自制一个取样电路,接入对应的电路,断开原光耦③、④脚,根据检修机B+正
  常值调肿至适当位置,看这时B+输出情况。
1)B+输出基本正常,再调RP,若B+输出范围较大,
  说明故障在原B+取样及光耦电路,这时将B+调至比正
  常值略高,检测原取样电路,便可轻易找到故障点。若原
  机的取样电路为分立元件,则可调整原取样调整电位器,
  测相关工作点电压是否作相应变化以便找出故障点。
2)B+仍然高,说明故障在脉冲调整放大电路(热地
  板部分),这时可以根据工作原理,人为逐级改变工作点电压,使B+朝着下降的方向变化。从
  光耦至开关管b极逆向查找,若到哪一级符合了变化规律,则说明此级到开关管b极基本正
  常,故障在这一级至光耦间,于是进一步查出故障点。
另外,可以取消光耦,在光耦③、④脚间接一可调电位器进行检修。
注意事项:检修电压高的机器,应尽量脱开各负载,B+接假载,避免故障扩大,特别是
  CPU+5V供电取自同一电源的机器,还用采取保护措施,防止CPU损坏。
四、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的故障检修技巧
1.开关电源电压输出低的原因:
  1.220V交流电压输入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整电路
控制范围。
2.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3.开/关机切换错误,行扫描电路刚开始工作瞬间,开关电源即处于待机状态,此类故
障适用于无预备电源的机器,CPU电源取自同一个电源,非副电源提供。
4.开/关机接口电路末端因故障处于开机与待机之间的状态,从而导致开关电源输出电
压低于正常值高于待机值。
5.保护电路末端因故障进入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状态,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
降。
6.整流输出电路中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低。
7.脉宽调制电路故障,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响应,对开关管基极
电压调整方向不对,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8.正反馈电路中的正反馈电阻值变化,续流二极管性能变质或恒流源故障,使正反馈量
不足,导致振荡周期变长,振荡频率下降,从而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9.它激式开关电源因未得到行逆程脉冲而工作于低频状态,造成输出电压低。
2.判断故障的方法与步骤
从上述分析的原因看出,引起电压低的原因涉及到了开关电源自身的各个部分和与开关
电源相关的所有电路,在检修时应先缩小故障范围。
1.先测开关管c极电压,确认开关管供电正常。
2.根据开关电源各个输出端电压判断故障。
●开关电源有的输出端电压正常,有的低于正常值。故障在输出电压低的这个整流输出
电路,应对电路中的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进行检查代换,若限流电阻发烫,说
明负载过流,查负载。
●开关电源各路输出均低。
这种情况说明负载和整流输出电路均正常,故障在开关电源的正反馈电路、脉宽调整、开/
待机电路、保护电路。
●输出电压有的下降比例大,有的输出电压下降比例小。
测量结果说明故障在输出电压下降比例大的电路。此时可断开此路负载,如果断开的是
行电路,应接假负载。在断开负载后,再测开关电源各输出端电压,若恢复正常,可判断所
断电路的负载有过流现象。若仍不正常,说明故障在该整流滤波电路。
3.断开主负载、接上灯泡,判断是否负载故障。
有些收台图闪、带负载后电压不稳的机器,难于鉴别故障是在电源或是负载时,可以采
用“借法”,用此电源带同等尺寸、相同B+电压的另一台机器行负载,进行判断。
  4.保留启动、正反馈、软启动及负反馈电路。逐——取消各种保护电路、待机控制电路末端三极管。开机观察故障是否消除,来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注意:兼有稳压作用的电路不能断开(例如光电耦合器)。断开保护电路时,须谨慎,并采取防止电压升高的措施。
5.采用替代法、检修脉宽调整电路。
用自制取样电路取代原取样电路,判断故障范围。
●代换后,电压恢复正常,说明故障在取样电路及光耦电路。
●电压仍低,则断开原取样电路B十接入点,如果电压还低,则检查B+滤波电容,确认
  良好后,可以圈定故障在热底板部分。先查软启动电路是否对开关管B极分流了。仍不行,查
  正反馈、负反馈电路。
查热底板部分的负反馈方法同检查电压高的方法相近,采用迫使B+输出高的思路(注意
  改变工作点不能造成B+过高扩大故障)。
总之,在电源的维修中,当电压不稳时可采用逆向思维,电压高时使之变低,电压低时
  使之变高,必要时可采用人为改变工作点电压。以利于查找故障点,在于维修人员灵活掌握。
  这里只想为初学人员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五、彩电开关电源故障检修实例
机型:T2916A
故障现象:“三无”
故障检修:经查V901(C4706)、V903(2SC2594)、VD905(6.2V)损坏。R908、R909均为1
  Q/2W被换成2只0.33 Q电阻。V915(CR3CM)可控硅被取消,R903(0.220)被换成2.20。
把上述元件复原。断开行负载,接上灯泡。取消N903(待机控制光耦)开机,电源不工
  作。关机,测400V电容上电压泄放很慢。于是用指针万用表Rx 1n档,黑笔接V901基极,
  红笔接E极,灯泡瞬间很亮。这说明两个问题:(1)V901振荡回路正常,仅缺乏启动电压;(2)
  取样调整稳压环路存在故障,使B+I输出高。最稳妥的修法应先找出负反馈故障,再查启动电
  路。为缩小故障范围,先短路N902③、④脚,加电源即断电,用上述“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启
  动法"启动电源。灯泡仍很亮,说明故障在热板部分,于是先查易损坏元件,更换定时电容
  C906(150uF/25V),焊开N902③、④脚连线,重复上述方法,灯泡亮度正常。
根据线路查找,V901启动电压来自副电源绕组经VD907、C915整流滤波,R920(560n)、
  R951(47K)限流加至V901B极,经查VD908(+12V)反向电阻仅20K左右,更换后,开机B十正
  常,恢复N903,开机试看一切正常。

网友:
good

网友:
对维修电视机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先看看300V有没有出来,再看看电源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如果谁有液晶电源电路带不动负载,电源变压器会咯咯响的维修方法上传一份就好了,

网友:
非常精细,理论性很强,实用性不是很高

网友:
这些基础电路对新手很重要,要经常看!

网友:
好东西,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理论太多 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