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的时候没注意,这条线是干什么的,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2012-04-16):
型号是HP的CQ40,上面没有什么按钮之类的。

网友:
屏保开关

网友:
楼主V5.............图片不怎么清楚,这东西一般是键盘上面那一条上面的,应该以开关为伍........V5.........

网友:
那板子上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那里还有相应的插口就能啦

网友:
是像键盘接口的线 仔细看看主板上哪有这样宽的接口

网友:
是休眠开关

网友:
可能是键盘下的感应鼠标线。。。。
同意楼主:
2.7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雨森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上的????????????

网友:
卡在C壳的右上方的,

网友:
有点像触摸板上的,试试看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有两个一样的插口吧

网友:
这种大的接口怎么会不好找呢

网友:
睡眠开关哟...

网友:
可能是触摸板的吧

网友:
看下你装了触摸板的线没有

网友:
看主板接口吧!在看线 看能不能找到接口

网友:
就在C壳的右上方 卡在D壳上

网友:
就是睡眠开关在C壳上面

网友:
触摸板的

网友:
是睡眠开关 那

网友:
不会连这个拆了也不会装吧,这是屏休眠开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