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供电流程是怎么跑的!!!!

楼主(2012-04-16):
最近郁闷死了。遇到的AMD板子。都是没有复位。先查内存供电,没有。北桥供电也没有。CPU供电也没有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内存管理芯片和北桥的调换饿。一样,不知道是先哪个供电,然后再哪个供电。把我搞糊涂了,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吧,有这种抠门的主板啊,这太难修了,是我的话,直接垃圾桶。

网友:
坏了那么多地方,不浪费时间了直接让他换新的了

网友:
AMD 板有点难修哦

网友:
哈哈,我知道你哪里有问题了。。首先你的北桥供电芯片你查下资料,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开启脚或者基准角VREF这个脚肯定没有电压,如我的图

下来就要跑线跟这一脚相接的IC,我的板是接到这个

测量条件,EN VCC ,我的刚好是EN没电压,所以我往下找,如果你的电压时钟开启都正常,个基准电压都出不来,那么换IC(注:我的板是MS-7392 V2.1,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板,这个八脚IC很小,比正常得排阻大一点点,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在内存槽旁边,后面我要说的IC也是这种大小,板不同,IC也可能不一样,反正你没图纸的话你就要跑线跟找IC资料)
EN脚连到了
由于我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所以我加焊后搞定,你查下你的IC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不工作换IC吧。。所有的电压就可以出来了

语言能力表达比较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复位,供电,都没有……同求思路!

网友:
这样板最不好修了  没有思路。。。。

网友:
没供电就找供电的毛病一个一个的处理掉

网友:
怎么多。,就有一个大师说的还可以,其他的说什么卖垃圾,。都是罐水的

网友:
只要先修好内存供电,其他电压就会出来。

网友:
内存-桥-CPU-总线

还是要按照时序修,这种板可以提高水平啊!

网友:
要看什么芯片组,NV的没有内存供电,不能触发的,ATI的有个专用的芯片控制时序的,查吧!

网友:
不不能说清楚点  不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