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主板关机

楼主(2012-04-16):
丽台N61 使用单核 3500+不会自动关机,但是使用3600+双核运行软件三分钟就会关机,不运行软件一天都没事。。会是主板那里问题?
主板
求助

网友:
温度如何?以前遇到过桥空焊误报关机。

网友:
会不会是那软件部合适啊,没见过

网友:
会不会是cpu散热这块!要不在找个3600+试试,确定是u没问题再说!

网友:
会不会是你试机那个3600+本身不良。再还其它好的双核CPU试试

网友:
好像这块板有一个专用芯片,昨天修一块精英也是这情况,开机进系统一会就关机,后来把8282M换掉就可以了,8282M坏的情况下开机无复位无CPU供电,V星华硕精英个别型号用到这个芯片。大家不防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