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压电阻必须换一样的

楼主(2012-04-16):
电源整流出来的300-320V的均压电阻,两个阻值必须一样大,功率也要一样大.
今天元件买回来了,换上两个新的220K,1/4W的均压电阻,两个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一致了,160V左右.
以前换320K,150K电阻,结果电压不一样,一个215V,一个102V!
于是换了2个320K的,但功率不一样,一个2W,一个1/4W 结果一个180多V,一个140多V
那时以为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两个250V470UF的还是一样.
现在换上了以前的两个200V330uf的旧电容,电压都是一致160V左右,整流输出320V左右,220V市电我这是230多V
高手不要笑话呵,俺是小小白

网友:
两个阻值必须一样大,功率也要一样。这是必须的

网友:
均压电阻的阻值必须一样。
均压电阻不一定非得功率一样。只要最小功率的那只也能达到使用要求即可。
因为电解电容存在漏电流,所以均压电阻不能选得太大,电阻值越大,均压效果越差。通常是100K到330K之间,而用100K的均压效果要胜于使用330K的。
当使用100K电阻作为均压电阻时,电阻所承担的功率损耗大约为150/100000*150=0.225W,即近似于四分之一瓦。但出于对可靠性的考虑,选二分之一瓦的电阻是合适的。
对于均压电阻并没有变值的情况下,二个电容器电压不相等的原因,是因为电容器自身的漏电流与真实容量不一致引起的。理论上优质的电容器不应存在这种问题,而出现此现象的电容器, 要么是杂牌,要么是库存已久,要么是山寨货。

网友:
不仅均压电阻要一致,电容也必须容量极为接近,不然电压还是不对称的!我买了10只220V330UF电容,最终只有6只能组成三对,其它4只容量都不一致,装上之后电压全不对称,最高与最低电压差有60v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