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主板电源IC ISL6561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有一块HP没型号的服务器主板,不插CPU不通电 ,插上CPU全板无复位,按压主板可以点亮。有个问题CPU温度奇高,测内核电压1.6V,明显偏高,怀疑ISL6561问题 ,加焊,保证焊接好了的。上U测试,哇靠内核电压1.9V还是可以点亮,差点把U搞坏了,问问看这种服务器主板上赛D2.66的CPU会出这个问题吗?还没修过这种呢 。现在不敢修了,有懂行的请教下。

网友:
CPU温度高的话就改善CPU的散热条件,比如换个性能好一点的CPU风扇
无复位就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包括一些元器件。如北桥...】
电压偏高可能是一些芯片输出的电压不稳吧
上CPU不通电有可能是CPU无供电之类等等
祝你成功

网友:
学习一下,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