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长城ATX-300P4-PFC电源 辅助电源部分烧毁

楼主(2012-04-16):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开始保险管烧黑,简单测量,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坏,两个13009三极管短路,还有一个C1815三极管短路,3866好,辅助电源部分其他元件大体上没问题,把坏的都换掉,用60W灯泡试过,亮一下就灭,直接通电,+5VSB开始是1.2V,慢慢上升到5.14V,PS-ON也是慢慢上升到3.67V(一两分钟左右),就是散热片很热。空载短接风扇也转,各路输出也都正常,持续10分钟左右。心存侥幸,把那些辅助电源部分的电容换换吧(1uf 50V,16V1000),再次通电,+5VSB还是慢慢上升到5.14V,和未换电容前现象一样,突然辅助电源部分一部分起火燃烧了,C3866短路了,有些电阻烧毁,悲剧了。望各位达人指点一二,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相关电路图和工作原理,在论坛里也看了不少相关资料,能简单看懂,还不能深入理解,新手上路。

网友:
还有一个全汉的250W电源的故障和这个类似,也是辅助电源部分一部分起火燃烧,开始时是+5VSB和PS-ON都正常,就是短接引发保护,拆开发现是次级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短路,更换后通电一小会也是辅助电源部分一部分起火燃烧,目前只能修理一些比较好处理的电源

网友:
另外,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电源(长城和全汉),我手里分别还有个一模一样的,相同版本的能正常工作的电源,是不是可以简单对比着测量相关的电路呢?

网友:
你沿着烧坏的元器件往下检查啊,可能是一些元件坏了或输出的电流不稳。

网友A:
有正常可用的作对比还这样试验未修复的电源(楼主不知有没摸过辅助变压器和后面的整流管是否发热), 散热片很热证明待机电路中存在短路,电流大而且发热,那么首先应查清楚那部分的电流比较大(辅助变压器后一路是5VSB,一路是供芯片7500的),查到那路就查那部分的元件就行了,看你烧坏前的情况个人估计7500到光耦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辅助变压器要焊下检查是否有匝间短路,有就不用修了(有变压器更换就能修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正常可用的作对比还这样试验未修复的电源(楼主不知有没摸过辅助变压器和后面的整流管是否发热), 散热片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按照您的思路去测量一下相关的电路。问一下,辅助变压器需要焊下检查?如何测量匝间短路?是不是和那个好的相同电源里的辅助变压器对比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个原因最初可能是待机部分功率管的尖峰吸收二极管有问题!~现在烧了那么多的零件!~看来麻烦了!
变压器没有坏的话就把初级的全拆了!用一个VIPer22电源芯片来代替好了!VIPer22网上有电路引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按照您的思路去测量一下相关的电路。问一下,辅助变压器需要焊下检查?如何测 ...

当然要和好的相比.不焊下来就要划断板上的线路了(在路测量不准确),你觉得那一种方法好呢?辅助变压器的初级(高压)应该在3-5欧左右,低于2.5欧的我未曾修好辅助电路(只是我的经历)

网友:
把两个辅助变压器都拆下来量了,初级(高压)绕组分别是3.9欧姆和4.1欧姆,看来烧了的电源里面的辅助变压器没有匝间短路,还有修复的机会呀,继续修吧。望有爱心的高手跟帖...

网友:
你要先弄懂原来才好修。

网友:
变压器坏了的确就不用修了

网友:
把那个坏电源的辅助变压器装到好电源的PCB上,通电没有+5VSB,初级(高压)绕组是2.5欧姆,再次拆下来测量竟然还是2.5欧姆,看来是匝间短路了,悲剧了。

网友C:
我的同样电源换C3866,C1815,100K均压电阻后,带灯没问题无输出,后又换一二极管,上一次炸一次,还带火光,可就是查不出哪个元件坏了,不解中,难道是辅助变压器初级坏了?断开量初级阻值分别是4.7和0.4。

网友(点评):
如果高压的绕组是4.7欧就是正常的.有炸的部分应该是高压的(无启动的情况下),你查高压部分的元件就行了

网友:
买个二手没修过的才30元/,坏的长城还可以卖12元至15元,要是换的东西多,还真是不用修了,

网友:
坏那么多就不用修了,这种情况应当是电压反流造成的。原因有多种,一般是两个驱动三极管中的一个频率故障使次级电压进入初级。

网友(2012-05-18):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样电源换C3866,C1815,100K均压电阻后,带灯没问题无输出,后又换一二极管,上一次炸一次,还带火光 ...

惭愧,谢谢回复,没注意消息,最后是换电流取样电阻(不知这样表达对不对)修复了。

网友(点评):
可取长城的一部分电路图画其中你换的元件作分析

网友:
以前修过,换了很多元件,有电压了,最后还是带不动电脑,放弃了,时间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