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16):
今天老板接了一个显示器,现象时白屏,一般维修白屏的方法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要么是驱动板,要么是屏上的AD版,有时候保险也会是重要的杀手之一,为了能更加的确认一下,找了通用的驱动板替换了一下,马上就好了,看来还真是他的问题,我的乖乖,下一步就休它吧,反正老板修了半天也不行,我就试试,我测量时发现屏线上的电压不对,为什么5V电压不出来呢,怪了啊,可是驱动板上有5V啊,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是把 保险拆了后,扯了个5V上去,能显示了,可是花啊,而且AD板上还有响声,我最怕响声了.不管了,先回复原状吧,屏上没有供电,为什么我不从别的地方扯个电压给它呢,真恨自己笨啊,可是线这么多,那个电压是多少我可就不能一一说清楚了,从网上查了半天的资料却一点结果也没有,那就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从一个三极管上扯了个5V到靠近右边屏线的电阻上,正常应为5v可是它确实不到一伏的电压,然后接上主机电源,熟悉的戴尔的标志出现了,这么清楚啊,哈哈,这时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啊,可以不用换就可以收钱了,不过是市场上的不能收太高,50元吧老板还夸我厉害呢呵呵,其实说时候我技术不高,也是从摸索中慢慢走出来的

网友:
自己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
不错。屏没有问题的话,一般是驱动板那个给屏供电的5V管子出了问题。找不到管子找换的情况可以直接找个5V的电压飞线过去。

网友: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应该再仔细跑线路找到屏供电控制电路的坏元件,建议不要动不动就飞线.这样会失去保护.

网友:
也是,不过我是新手,不是很熟呢

网友:
新手就已经这么厉害了,佩服佩服。我真是自愧不如。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听明白   你的5V是从哪里飞的?主机电源???

网友:
呵呵。A/D板没5V供电给屏  都是飞线搞定

网友:
楼上那位,,你可以从驱动板上有5v的地方飞线给屏供电啊呵呵

网友:
检查屏不屏线

网友:
VGH VGL有问题没

网友(2012-05-21):
学习了,这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从一个三极管上扯了个5V到靠近右边屏线的电阻上,正常应为5v可是它确实不到一伏的电压,然后接上主机电源,熟悉的戴尔的标志出现了)感觉维修思路不错   一直没有弄明白你的5V不知道从那里飞来的(用的的说法是扯来的)
驱动板 还是电源板(不知道你说那3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想学习学习。

网友:
驱动板到屏上的5V电压  转换不复杂 一般都是一个场管 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