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络问题

楼主(2012-04-16):
公司里呢有6台台式电脑 用的是八口的有线路由,老板呢想用笔记本无线上网,于是呢就在八口路由的一个口接出来一个四口的无线路由,等于说是个这个无线路由呢当作是一个无线交换机用,把无线路由的DHCP服务关了,还有无线路由的本身 IP也换 了换成和一级路由不一样的IP地址。但是接上无线路由后笔记本能收到信号,不能上网,IP地址获取不到,更奇怪的是从这个无线路由的有线接口接出一条网线到电脑上,电脑也是不能上网。把这个无线路由当作是一级路由的话呢无线的可以上,有线的呢不能上,不知是怎么回事。前提是无线路由是好的,在其它地方正常使用。

网友:
你们老板买错东西了,首先无线路由器不是这么用的好像,只要用上

这样的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第二个无线路由器没设置对   还是开启DHCP服务吧

网友A:
这个简单有线路由器设置网段 网关192.168.1.1  子网255.255.255.0  开启DHCP 手动分配DNS。无线路由吧LAN口地址改成192.168.0.1(网关)重启无线路由登陆HTTP://192.168.0.1 配置DHCP 192.168.0.2-192.168.0.254,wan口配置静态IP 192.168.1.160 子网255.255.255.0,网关192.168.1.1,DNS手动填上去不然不能解析。这就OK了

二级路由配置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有线路由器设置网段 网关192.168.1.1  子网255.255.255.0  开启DHCP 手动分配DNS。无线路由吧LAN口 ...

这个我已试过了,不行哟,还有如果是单独用这个无线路由的话,无线可以上网,LAN接口出来的网线接电脑上不能上网,这个无线路由器是好的在其它地方LAN是可以用的

网友:
直接 把无线的WAN 连接到有线的LAN口 然后 拨号模式改成固定IP 把无线的网关改成有线不同的网关

网友:
两个路由都开启DHCP,手动分配DNS 不可能不行

网友:
独用这个无线路由的话,无线可以上网,LAN接口出来的网线接电脑上不能上网

你这样手动指定IP DNS试下
最好先换个无线路由器试试..

网友:
换个路由器

网友:
换路由器,还有网线插对了吗??

网友B:
第二个路由的网关设不要和你一路由一样,再设为用动态IP自动获得第一路由IP,开启DHCP服务就行了

网友(2012-11-07):
两种方法,一种是让无线的只做交换机使用,有线的线接到无线的lan口,让无线路由作为一台电脑,连接到你的主路由,然后发射无线信号出来,所有计算机都在一个ip网段,另外一种就是开启无线路由,设置无线路由为动态ip,无线的wan口 连接到有线路由的lan口,前提是,设置无线的网段与有线的网段不一样,有线的192.168.1.1 另一个无线是192.168.2.1 ,连接上网后,连接无线的电脑的网关就是192.168.2.1  连接有线的网关就是192.168.1.1,这就是加上路由的区别。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路由的网关设不要和你一路由一样,再设为用动态IP自动获得第一路由IP,开启DHCP服务就行了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啊
先检查一下网线是否插错口了啊
把我点直接打开DHCP,把网段更改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同意12楼的方法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混混分

网友:
无线路由设置成无线ap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有线路由上是不是做了mac地址绑定

网友:
无语,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来问。
检查第一个有线路由器的安全,是否有绑定MAC的,一般情况下没有!
第二:让无线路由器的WAN设置静态IP,比如192.168.1.188
把第二个无线路由器的网段改为192.168.123.1 以免和第一个打架。
其它的就不用我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