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网卡的1.2V怎么来的

楼主(2012-04-16):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联想Z460,板号:LA-5751P的板子,跟我反应说是自己在淘宝上买了个屏线换上去不小心插错了还是什么,开不了机了。我已经解决了,是EC的问题。但是现在开机弄好以后刚开始都正常,现在有线网卡找不到了,大家帮忙来看看看这个网卡的1.2V从哪里来的
VCTRL12这个查过只有这张图有,难道是这个芯片本身产生的还是怎么的~~麻烦兄弟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有部分网卡会集成LDO在内部,但也有的是不用这个,直接挂外面的电源,设计上会有出入;
这边应该是网卡自己产生的

网友:
  好像是3.3V通过个三极管转出来的...

网友:
路过学习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出来!悲剧!

网友:
如果是外部的应该图纸上找的到的啊,我图纸搜过了只有上面那个图啊

网友:
这个应该查那些条件啊,3.3V供电只有2.85V 短接JP1那个点后是3.3V,但是1.2V没有了。因为我的波波坏了去保修了还没拿回来,测25M的晶振也没电压,兄弟们帮忙看看分析下吧。 感激不尽

网友:
最好有个整图,看得不太清楚。这个电应该是自己发出来的。
SROUT12

网友A:
那如果是自己发出来的应该就出来了啊。难道这个网卡芯片坏了?晶振也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是自己发出来的应该就出来了啊。难道这个网卡芯片坏了?晶振也没电压了

有可能呢,好像没有要什么其它的条件了。如果送进来的电压是3.3V不太应该变低很多,应该内部的LDO损坏可能性较大,这个东西好换,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网卡的整图

网友:
问题是原先那个网卡系统认不到。就从料板上面去找了个。换上这个以后还是认不到,而且连1.2V也没了

网友:
看一下,Q17是否导通,看看1,3脚之间上电后的阻抗是多大,太大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管子坏了,一个是后的线路短路了

网友:
Q17的是正常的低电位不导通Q18是正常的这个控制信号用的是5V上拉上的因为这个管子是N管 G级控制5V是大于S的3.3V

网友:
简单点说,这个管子是正常的,那只能是后面的线路/IC有问题了,有料就直接换一个了,这种料应该好找的

网友:
要看一下43PIN的电压,好像是开内部LDO的一个条件,高开,低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087-1-1.html

en

网友:
我来告诉你把,是网卡发出来的,以前多是网卡控制外部管子发出来的,现在很多就一个网卡发出电压。

网友:
和楼主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电路中有一个英文的解释,见PIN43边上,一个很详细的说明,照着做一下,应该就能感受到,这个电压到底是怎么来的,

网友:
43脚条件要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