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装完xp系统蓝屏求解答

楼主(2012-04-16):
联想v460装完xp系统后蓝屏提示0*00007b是什么原因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蓝屏?驱动不对吧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下吧,XP用IDE;WIN7用AHCI

网友:
同意3楼的 把硬盘模式改下吧,XP用IDE;WIN7用AHCI

网友:
换个系统试验下

网友:
把系统换个版本,到CMOS改硬盘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吧,XP用IDE;WIN7用AHCI

网友:
进CMOS改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去百度,不要在这个发帖了,效果好点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以后报0*00007b

网友:
装win7呗。xp不好用了

网友:
而且硬盘模式没有ide       客户那来本是就是xp系统

网友:
硬盘模式如图

网友: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在另一台机器上,把系统GHOST进硬盘,然后把硬盘装回去,试试把,我以前遇到过,不论是用GHOST版的还是安装版的装系统都蓝

网友:
就你那图,把模式改成第一个compatible就可以了。

一个不行,换另一个试下呀

网友:
模式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A: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滚动条还没滚就蓝屏的吗?

网友:
看你这图就是除ACHI以外的那个,意思是兼容模式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下,XP用IDE;WIN7用AHCI  ,如果XP改IDE装完系统后进系统还蓝屏可以把IDE模式改为AHCI试试,遇到过DELL的1427就是这样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没有问题

不是硬盘的问题     装win7可以

网友:
可是模式改成compatible     蓝屏报0*00004b

网友:
   V460是双显卡吗??是的话在BIOS禁用独显看下。XP用的是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