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管怎么拆

楼主(2012-04-16):
请教大侠们是怎么拆的,我测出开关管坏了,是不是要先拆掉变压器,不然散热片上的螺丝扭不下来,还是要先拆散热片?

网友:
找个弯头螺丝批拆螺丝再焊下来,或者用吸锡器把一整排拆下来

用吸锡器把一整排拆下来比较快,元件也比较好测量.如果你不想全部拆下,可以用尖嘴钳钳住罗丝慢慢松,等松开后再焊就行了,装开关管时要先用罗丝上紧再焊

网友:
没有转弯的螺丝批,看来要全焊下来了,唉

网友:
连散热片一起拆

网友:
一般 都是连散热片一起拆的。

网友:
用吸锡器吸掉锡,再用风枪一吹,整排取下来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