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求教 双敏ug31ax

楼主(2012-04-16):
双敏ug31ax 只接 ide硬盘 不能进系统 接上sata 光驱 或者硬盘 就能进 请教各位高手 这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做个假设备骗过主板 例如 sata口上短接线 或者加个电平
硬盘

网友:
换南桥,要不然换串口硬盘

网友:
不会是IDE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主板放电试过没有?或是你的硬盘设置成主盘。第一启动项设置成硬盘引导!

网友:
在CMOS下把SATA口禁掉

网友:
这么奇异的现象啊。那才BIOS下禁SATA试试。实在不行就加个SATA光驱啦也不贵。

网友:
硬盘跳线是关键 多跳几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