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比如有一些有BIOS程序问题的通病机器,DV4啦,T400啦,需要刷BIOS的,我有看到,论坛有些人先到官网下载BIOS,再在系统下更新,如果不好使的话,在把BIOS芯片拆掉,用编程器刷,我的疑问是难道用编程器刷就是比在系统下刷效果好么

网友:
能系统刷 就系统刷。省事,  刷不了的 就只有编程器刷。最后效果都一样

网友:
在系统里面刷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win系统本身的影响,使用编程器刷就不一样,出故障的概率就会很小,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都一样  能好就行

网友:
都一样的,编程器是开不了机才用它

网友:
在哪里刷都是一样的,只要刷对就OK.

网友:
开不了机,也只能用编程器来刷。不然拆机这么麻烦,谁会这么笨去拆开来刷阿。

网友:
刷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一是机器能正常使用的时候可以在系统下刷,二机器无法开机时那只能用编程器来刷,后面就得花多一点时间。在文件正常的情况下,第一种方法有可能造成不开机,第二种方法是不会有什么问题除人为之外

网友:
我开始也是像大家那么想的,可是碰到很多人都不一样,他们开始在官网下载BIOS在系统下刷,没好使(按理,在官网下的BIOS在系统下刷了,没解决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把)可以他又不知道在哪找的BIOS,又用编程器刷了,刷了几个故障竟然排除了,真让人郁闷,简直让人想不通

网友:
那如果有一样的料板,可不可以从料板是拆一个BIOS换上去呢

网友:
当然系统下刷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