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无报警声

楼主(2012-04-16):
二年前配置的电脑 AMD cpu
1.电脑开机主板灯亮,显卡CPU风扇都转动,光驱有反应,硬盘灯闪了几下 ,无报警声,开机没信号黑屏,按开关键4.5秒可关机
2.显示器无问题,显示器连接线无问题(调换试过)
3.拔下内存后,开机没信号黑屏无报警声,如1.  清洁内存及插槽后插上依然如1.
4.断开光驱、硬盘、等依然开机没信号黑屏无报警声,
5.拔下显卡清理后插上依然没信号黑屏无报警声,如1.
6.拔下主版电池2小时后插上依然没信号黑屏无报警声,如1.
7.调换硬盘后依然没信号黑屏无报警声,如1.
8.重新安装cpu也不行
楼主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原因是板子不上电,你会测各点电压不?测量完数据告诉我们再帮你分析,要不然没法定性是哪出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见了这一块主板,技嘉的板,观察主板发现,内存与集成桥附近有一个电容鼓包,参数:耐压6.3V,容抗1000UF,耐温105摄氏度,从一块精英NF2主板上在相似位置找了参数相同的电解电容,换上,直接OK,先观察观察。

网友:
买个诊断卡看看跑码情况

网友A:
CPU   AMD Athion*2
主版 华硕m3n78 se
显卡 翔声 9600 GT

开机4分种CPU有温度   显卡无温度     (是在风扇转动的情况下)
不会测各点电压,怎么办 ,是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AMD Athion*2
主版 华硕m3n78 se
显卡 翔声 9600 GT

是的,万用表,还有各种接口的打阻卡和假负载。在打阻卡和假负载上有许多关于电压的测试点,要这些测试点的全部数据。

网友:
没有专用的接口,在测量中把硬盘的接口烧了 ,郁闷中
但是,出现报警声音了,
滴........滴..滴..滴..      滴..
更郁闷了    一长三短   然后又一短
始终是黑屏
键盘灯在报警后亮了
只测量了一个 测量头能插进去的12伏

网友(2012-11-10):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请问你最终怎么弄好的,教教我好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插上电去按一下开机键各风扇一转就停。有时候用手或者什么东西去按那个晶振两端风扇会一直转但就是死活不亮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试呀,光反复插拔能看出个什么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