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维修4 HP CQ40

楼主(2012-04-16):
接一台HP CQ40的机器,板号LA-4114P。因为充电器坏,输出电压升高到34V,结果把主板上MOS和IC直接烧湖一大堆。
淘宝一圈下来,花了100多大样,今天料到了,直接把烧湖的IC和MOS全换掉。但待机1。2V电源管理IC51124  21PIN已经
把铜皮烧掉了,花了半天时间,小心的把这个脚接上,打组织,只有1。2V对地很小,只有几欧姆。

于是直接断开PJP502,组织恢复正常,但还是不出1,2V。测的51124的23脚3。3V,15和16脚都是5V。正常
但就是不出1,2V。侧的PQ504的G级0V,同时在通电瞬间示波器也抓不到波形,说明不是IC保护,而是IC本身就
工作不正常。于是在测,当测到22脚的时候发现明显不正常,这个脚的电压从4V左右一直望下掉,直到掉到0V。
怀疑PC507不良,于是直接拆掉PC507,将PC506换到PC507上,在通电1。2V已经有了。为了确定这个电容不良
于是又将他原来的PC507换回去,但奇怪的是,1。2V也有了。搞不明白了,我只是将他取下来,将PC506换过去,
然后再将PC506取下来,把PC507焊回他原来的为止,就正常了呢?并且焊完51124的时候我将他周围的电阻电容全部
都补焊过一次的。所以不可能是虚焊。算了,搞不明白就搞不明白把?反正修好才是硬道理。
因为短开了PJP502(1。2VALW对地只有几欧姆)。于是直接加电烧,奇怪的是,电压打到1。2V电流才40MA
图纸上搜了下,这个1。2V直接进SB和进一个MOS转换成1。2VHTT。于是短开转换MOS管在烧还是只有40MA电流,
因为有直接SB的。难道这个地方对地本来就很小?不管了把PJP502连起来,通电待机0。07,一触发电流直接变成0。02

在触发电流变成0。02的时候测,1。2V又没了,断电后在上电,1。2V完全OK,但只要一出发,1。2V立即就没了
这个时候测试TPS51124的结果,23脚3。3V,15和16脚 5V,22脚4.6V.就是说51124的工作条件几乎都正常,
但51124却不工作。但只要不开开关的话,1。2V是完全正常的,驱动波形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如果将L64和L65都短开的话,1,2V的阻值就变成400多,开下开关1,2V就一直正常,这两个电感只要有一个接上的话,
触发1,2V就没了,但3,3V和5V是一直都有的。并且在1。2V没有的时候也是能出发的。手上没这个SB,已经定好货,
等换了SB在看。
现在郁闷的就是,在1。2V的阻值只有几欧姆的情况下,1。2V能正常工作,但一触 发,1。2V就没了。从这个现象来看,
很想是负载太重,带不动负载所以保护了,但下管的控制级又是0V(一般IC保护的话,下管的控制级一般都会变成5V)
纠结。不知道换了SB 能正常不。要还是这样的话就头大了。说明一点的就是PC507也是换过的了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啊。仁宝的板待机在0。006-8之间咯。

网友:
买料花了100多??那还不如换板子呢 这个板子差不多400多吧  修好楼主要收多少钱

网友:
不是说了吗,待机有0.07,触发后才掉电到0.02的,待机正常了,尽然量到阻值只有几欧姆了,那就是1.2VALW后继有短路现象

网友:
桥模块内部短路的可能大

网友:
是不是PCB里面出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