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笔记本中,那里短路了

楼主(2012-04-16):
如果笔记本短路了,怎么可以准确的判断呢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想什么回答才好呢?现在头脑有点热不懂怎么回答你提的问题,留给别人来说。。。。

网友:
方法有很多呀,1量各个供电的二极本,也就是那个供电的电感(短路一般都是电压),2打一下芯片的AD线,和连在那个芯片上面的所有负载的连线,3可以目测,看看有没有哪里有烧过的痕迹,4用电流法,把短路的地主加一个电压(一般不能大于他的正常供电电压)看哪个芯片发烫,5用排出法,(也就是说连在同一条线的几个无件,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短了,就逐个拆除看看哪个短路),,,,等等。方法有很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有什么方法最有效,

网友: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哪位大虾加我好友教教我一些入门的基础知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呢,什么东西都有可能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