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短路的方法一般有几种。

楼主(2012-04-16):
判断短路的方法一般有几种。
1、测某电路对地的电阻。精度好的表,短路显示为0.差的表数值会很小。
2、对于低压供电路,阻值低不一定短路。
3、还有一种短路是间断性的,这可以使用使用有过流保护的稳压电源,采用由低到高调压的方式烧怀疑短路的部分,如果保护触发,而某个元件发烧严重,则其损坏了。这就是“烧机大法”。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一下!

fxl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一次碰到一块板3.3V短路,几安电流烧了很久就是烧不出哪里短路来。后来放弃了。

网友:
没有好的电源,所以没试过“烧鸡大法”,呵呵,都是表笔一个一个点出来的。

网友:
第三种烧鸡大法用起来要小心的才行。要不会烧许多其它东西的。

网友:
烧机的前提是,电压不能走过电路的工作电压。还有一点要注意:稳压电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调压时不能有电压的突变。

网友:
楼主最好能说几个案例,让我们这些人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
采用隔离供电的方法(烧鸡大法),一定要注意保护下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