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2-04-16):
不定时自动重启,复位灯一直闪,有时能进到CMOS十秒左右又重启。要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2-4-17 18:21):
谢谢大家,板子修好了,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等到复位灯常亮的时候我查了一下CPU供电竟然没有了,有时CPU供电就正常,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查到最后查到12V分压的一个电阻

网友:
那你都测过各路情况了吗????

网友:
按流程走

网友:
在复位灯闪的时候你查下各大供电看看有没异常的

网友:
重启也是能量到电压吗?

这几天修8片进系统重启的板,修得头痛!

网友(2012-05-17):
厉害

网友(2014-07-1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