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 rev:2.0开机不亮

楼主(2012-04-16):
技嘉GA-8IR2003 rev:2.0插上CPU开机风扇转,但是发现VCORE无电压,CPU不工作,想要测量CPU座旁的电路,但是没有CPU假负载,不加CPU肯定是没有VCORE电压的,请问,只短接CPU座上的VID4和VID3以及VID1和VID0,让他们再接GND,能使PWM芯片工作,得到VCORE电压吗?

网友:
看看供电心片的周围的元件有无损坏   没有的话换个供电心片看看嘛

网友:
不要乱接,先看看嘛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这板子是两相供电,每相1个上管加2个下管,其中下管的DS极间阻值只有68不变,交换表笔阻值同样68不变,而DG间阻值,红笔接D极,黑笔接G极保持在502不变,交换表笔显示无穷大,下管是否正常啊?以上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