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20不触发

楼主(2012-04-16):
网上没有准确的图纸,下了一个不是很一样。
通电后无待机电流,按开关不上电。EC为NPCE781

测EC待机电压有3V
95脚连接开关,有3V跳变。

91脚为0V,怀疑EC坏,更换过以后,测量还是0V,这个脚是不是直接进南桥的?这个脚的电压到底是EC给的3V还是南桥给的/
该EC的工作条件还有什么?

网友A:
更换个 I/O 试下吧

网友:
没有电压就量一下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看看91脚可有上拉电压啊

网友:
看看有没117脚有没发出3.3V出来?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开机过程。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embedded control嵌入式控制器)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待机电压)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 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分别是关机,休眠,待机信号),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 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发生器),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 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91pin是发给南桥的,测下上拉供电。

网友:
好资料 通俗易懂

网友:
妙论

网友:
BIOS那边正常波

网友:
EC有3V供电说明待机基本正常,EC工作条件有供电和时钟;开机瞬间快速检测EC 95脚NBSWON#,91脚DNBSWON#、75脚RSMRST#,这三个信号是不触发的关键信号测试点

网友:
待机电路都不查?直接就上开机触发那块了?先把3V,5V待机电压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ACIN    LID  ECRST这些信号都有吗?另外这机器开机后应该先有S5-ON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刷过BIOS,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个 I/O 试下吧

换过EC,涛声依旧

网友:
先确定你的图纸对不对,不要差不多,这个必须要一样的

网友:
加热一下南桥试一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B:
修好后回话

网友:
3V5V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开关问题。试一下不用开关开机

网友:
1.供电 2.复位ECRST  3.晶振起震 4.开关脚有高低高的跳变  5.RSMRST#高电平  6.PWRBTN#高低高的跳变  7.休眠信号LID-SW#为高电平。

网友:
acer bios 问题 也不触发,看看有没有3V 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回话
更换南桥后正常

网友:
楼主请问系统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呀,我这里有个板芯片让人拆了,找不到图纸查,谢谢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