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BIOS分离报错

楼主(2012-04-17):
分离IBM BIOS 报 要打开的文件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呀   是我的输入不当还是我方法没有对呀   高手门帮我看看呀

网友:
要用cd命令切换到你目标目录的

网友:
你的当前目录下没有exfile.com,你有没指明路径,系统不知道exfile.com在哪

网友A:
要怎么样指明路径呀   我不是太明白   能否传个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样指明路径呀   我不是太明白   能否传个截图上来?

假设你的exfile.exe和$01b8200.fl1是在D:\Demo目录里。
打开命名行窗口后输入命名cd  /d  d:\demo
然后回车确认,这样当前目录就切换到了D:\Demo了。
现在再输入exfile $01b8200.fl1 bios.ro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