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S-A2V主板拆单桥时掉点如何处理?????

楼主(2012-04-17):
映泰NF50S-A2V主板不开机,测3.3V短路,经全面检测是桥NF500-N-B内部短路造成的,拆单桥时焊盘掉一个点如何处理???
不开机

网友:
把线刮点出来 把那个球做大一点就可以了
荷尖上的蜻蜓
怕接触不到,桥就白做了。

网友:
找个细铜丝用固化漆粘到焊盘上就行
同意楼主:
4.0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荷尖上的蜻蜓
可行,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
一个焊点掉了好弄啊,焊根线就可以了。我也这样焊过哦。

网友:
在边边好解决!中间就没办法!

网友:
没掉几个飞线就好了

网友:
刮漆接线 在里面饶个圈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