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ATA硬盘不识别的故障

楼主(2012-04-17):
华硕M3N78SE的主板, 除SATA硬盘接口以外,其他功能均正常,IDE硬盘也正常使用.
SATA硬盘突然无法识别, 主板彻底断电一会儿再开,BIOS里面能够识别到硬盘一会儿(一分钟以内),
过会儿又识别不到了, 再断电一会儿又能识别一下.(主板4个SATA口都一样)
已排除硬盘故障,数据线,电源故障...
主板还比较新,电阻电容亦未见异常.
测量主板供电, 硬盘供电也都正常. 万用表测SATA接口也未见短路.
设置缺省BIOS,跳线清除BIOS, 升级BIOS后亦无效果.

昨天折腾了一晚上,抓狂了.
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2-4-17 16:04):
芯片组是 NVIDIA nForce 720的, 集南北桥功能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我遇到的板子是映泰TA790GX A3+主板,到现在也没有修上,缺图,等待中。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现在没敢下手呢。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直没修上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下.

网友C: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折腾了好久,最后终于在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不会这么悲剧吧, 这个板子 是 NVIDIA nForce 的,换起来更麻烦...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

NVIDIA nForce 南北桥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直没修上

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的供电给没

硬盘供电正常, 开机时万用表打了硬盘电源线,
5V,12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外接硬盘

哦?
外接硬盘是指?

我是直接用其他电源供电给主板和硬盘, 发现故障依旧.
硬盘在其他电脑上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折腾了好久,最后终于在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

这个南北桥合一的nForce 720, 没敢轻易动芯片组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直接上来就甘南桥   ,换个口试试

(⊙_⊙)嗯,没敢上来就整南桥,而且这板子南北桥一体的.

IDE接口硬盘可以用, 用U盘也可以进入PE系统.

4个SATA口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看看   不行我就没辙喽

一开始就设置BIOS的, 怎么设置都无效,就 恢复缺省设置还是无效,
就跳线清除, 还是无效,
最后都 刷了 BIOS,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差   南北桥啦   我也不知道啦     不好意思哈

哦,没什么啊~

你刚换了头像啊?

网友E:
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集南北桥一体的nForce, 不好焊啊

-------
这种故障发生的原因是 主板过热变形 导致芯片开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