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我一般能自己努力的绝不上来,烦大家,我为什么说烦,而不说问呢,我一般问的问题比较怪一些,我曾

经在在百度里提问过,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文件或者一个歌曲或者一个文件包,不让电脑修改名

字,意思是让电脑取消这个功能。我在网上搜遍了,搜了好像几个小时,你说这个问题谁下这么大功夫啊

,最后还是找到了,嘿嘿,通过修改注册表可以实现哦。你可能会问我电脑好好的为什么要取消重新命名

的功能呢,我是帮人弄的,他给我说:"小孩整天在网上玩穿越火线,怕耽误了学习,把这个游戏给他禁用

了".禁用的办法(简单说下)是第一步通过修改组策略,第二步通过修改注册表。修改组策略就可以禁用

穿越火线,为什么还要通过修改注册表呢,是因为只要把穿越火线运行的文件的名字随便进行修改又可以

玩了,所以我必修要取消电脑重新命名的功能,最后花了几个小时,找到资料进行了修改成功了,最后我

还发现360卫士进行系统修复后可以把注册表给还原了,也就是说重命名的功能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最后也把360卫士也禁用了,换其它的软件代替它。除非重新做系统吧,还要想办法不让人随便做系统,

这个也可以做的到,这个问题我在百度也提问过,可是回答呢,就是只会说,硬盘坏啦,这里坏了那里坏

了,其实什么都没有,都是好好的,那是去年我一个朋友问我,我的电脑让党辉和文杰两个人做,都不行

,换了好多的光盘,优盘,不行,前提条件是电脑是好好的,卖给他电脑的老板给他做好的,这就奇了怪

了,电脑是好的吧,这个里面肯定有讨教。他问我能不能把我的电脑重新装下系统,我说能,我那年用的

优盘(老毛挑122mg),我还是跟以前一样进入bios 里设置,等电脑一进入到老毛挑这个界面,键盘完全

失灵(完全失灵什么概念,就是跟没接键盘一回事情),键盘灯也不亮,机器好像卡住了,根本不会动,

我又重新这样试了好几次不行。最后还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网上说的跟现实的不一样,因为每块主板的

bios 就不一样,所以在朋友的这个板子里找不到网上说的,我就把cmos一个一个的试,试一个不行把它

还原重新试一个,规律是先往最有可能的地方去,最后成功了,我把朋友的系统重新做了遍,最后又到

bios里进行了修改,现在一般的人还是把他的系统做不了。你说现在几点了,凌晨3:23  ,还是那句话谁

下这么大功夫啊,我记得论坛里有个人是这么说的,修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他说闲的的蛋疼,一般高压板

除了问题有几个人修的,都是统统换板子了,有个仅仅只是个mos管击穿了,有个仅仅只是个保险烧了,

他直接换板子了,他以为换板子轻松,你说哪个轻松,是换个mos管轻松,还是换板子轻松,哪个利润更

大些,我最近修过一个联想19,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最后知道是变压器坏了,我找了下没有合适的,就给

他换了块板子,我收了40元,如果有这个变压器的话也是要收40元。总结一句话,懂的越到赚的越多。主

板坏了换,我现在这样说,假如有一块主板花了近1000元,故障是开机后无显示,你却说换板子,这行吗

?顾客以为你根本就不会修,混饭吃的,假如在cpu 供电电路里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是不是导致这个无显

示故障,不跑码,就一个小小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你却不知道,说板子报废了,是桥坏了,没维修的价值

了,这种人****,还有好多人,连主板上的桥都不认识,说他会修主板。我学主板真有点来气,上面说了

那么多,我希望能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网友,搞清楚每一点一滴,跟我的性子一样的很蛮的这种人,我喜

欢。学主板维修处处是障碍啊,我现在问题是在主板电路图的图册里,不管是什么芯片,举个例子,声卡

芯片alc650/202的标示:1:   它的11脚reset#画根线标示c_acrst#   2:10脚sync画根线标示rac_sync

3:6脚bit-clk画根线标示rbitclk我举了三个例子。reset#这个见的多了,知道是复位,这个是知道情

况下是复位,不知道怎么办, 查pdf文档 ,文档里也是英文,也是缩写啊,那么后面的 c_acrst#  不知

道怎么办呢?现在不知道你懂了我的意思没有,就是主板上的英文字母都是缩写的,还有跟厂家的习惯有

关系,厂家习惯怎么标示就怎么标示。我买了本主板线路图册,鸟的(菜鸟)都看不懂啊,主板上的线路

模块多,模块与模块之间连接也多,电路图是部分画出来的,举个例子有个电源管理芯片一个引脚vcc+画

根线标示12v 这个12v来自哪里,你别给我说来自电源插槽,我再问还是这个芯片gd75232d 2脚ra1画根线

标示ddcd1#你说个这连到哪里?学习思路首先要知道芯片的pdf 文档 然后它上面标示个ddcd1#也知道就

好,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只是举了个例子,主板上的缩写多了,我们怎么才能识别它,请高手

们指教(指引方向)。谢谢!!!

网友:
有英文简写符号的查询网站。
见的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这个既要理解又要记忆的,就像CPUPWRGD,他理解就是CPU电源好啊。谁叫是外国人先发明电脑和他的语言的呢?  要是中国人发明的,那外国人就和我们一样的茫然了!

网友:
这是个积累的过程。关键是现在的教材不行,写教材的都是为了赚钱。很少又能把问题说清楚的。尤其是复位,没几个教材说的清楚。

网友:
这些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就要多看,多查,多问,要不耻下问,但也不能光问,在查不到的情况下在问,如果是不查就直接问很简单的问题你也问,这样是没有人给你回答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有同感。
实事上是看不明白电路图上标的内容,希望行家能做个贴子来讲讲电路图上的英文及标识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的确是要慢慢积累,谢谢大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