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125示波器初测的几个波形

楼主(2012-04-17):
EM125 25M单通道便携示波器,刚到手,很多操作没有弄清楚。该示波器主要是显示波形,但也有万用表测量电压电阻电容的功能。在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拍了几个波形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原来可以有27种时基可以调,还可以调幅度,还有背光,这次拍照这些都没有用。以后操作熟练了再拍。

大概结论:测量范围内波形没什么问题,显示的频率只能看个大概,有的连大概都达不到---显示的频率不准,不过示波器毕竟不是频率计,再说有个大概也就行了,主要还是看波形的。

网友:
多设计一条地线夹子就完美了。探针上的地线夹着不方便量。
非常适合上门维修的,

网友A:
测量了几个电容,这些电解电容是新的国产的,买来有几年了。
,标称值(微法)             测量值(微法)
330                                    347.9             (ATX电源大个电容)
1000                                  1031                (以下主板电容)
1000                                  1036
1500                                  1511
4700                                  4313
测量时先显示OL,要等5秒左右才能显示,电容越大等待时间越长。测量结果看来还算有效。

DC电压测量:
主板上的电池电压,用UT33C测得3.29V
用本示波器/万用表测得3.312V
l两者相差0.022V,应该说在正常误差范围内。

网友:
占位,准备放置新的数据,以便数据集中,便于阅读。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占的。

笔记本主板上BIOS片选信号,照片不是很清楚,本来不想上了,有人问到,凑合看一下吧!

网友:
等再上测试结果,如果修主板常用的都能用,得考虑买一个啦!这个比较便宜吧!

网友:
这个多少大元买的

网友(点评):
网上大约420元的样子。

网友:
好像实际使用不怎么样哦,毕竟才25M呀,修主板只能测两个点呀

网友:
这等便携真是好,第一次见啊

网友:
楼主 多少钱买的

张先生 -4 不认真看帖,重复问已经说清楚的内容

网友A:
你这个说法准度不高,100M示波器也测量不了那些高频率信号。这个示波器25M内的晶振可测,主板时钟的问题可以基本解决,32768实时钟晶振也可以测量,开机电路应该可以解决,供电波形可以测量,说明供电部分维修中测量不成问题,这样至少70%的故障应该可以满足测量要求。这个价格,既当示波器又当万用表,已经性价比可以了。400多元能买几斤猪肉??

网友(点评):
价格不错,万用表的价格买了个示波器,还带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法准度不高,100M示波器也测量不了那些高频率信号。这个示波器25M内的晶振可测,主板时钟的问题 ...

哇,张老好早哦,早上好,张老,这个400米呀,不过倒也是,100M的也只是多了几个点,一个主板要是全部信号测下来,得多大的示波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张老好早哦,早上好,张老,这个400米呀,不过倒也是,100M的也只是多了几个点,一个主板要是全部信号 ...

最大的好处是体积比UT60H还小,锂电池既说充一次电可以用9小时。像胜利的几百KHz,1~2MHz的便携示波器都超过这个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好处是体积比UT60H还小,锂电池既说充一次电可以用9小时。像胜利的几百KHz,1~2MHz的便携示波器都超 ...

张老师,这个示波器,有触发功能吗?

网友(点评):
有触发功能,共有二种触发方式--前沿触发,后沿触发, 另外有非触发方式一种。

网友C:
个头小,携带方便,便宜。关注张老对此神器的详解!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示波器。开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头小,携带方便,便宜。关注张老对此神器的详解!

由于本人所处条件问题,暂时不会有详解,请大家谅解。

网友:
神器,多少钱?

张先生 -4 不认真看帖,提重复且已有答案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看第一个图中时钟频率怎么是5.000MHZ,是不是我看错了,给解释一下。

补充内容 (2012-4-18 22:14):
CPU的复位信号能不能测出来,期待着。

网友(点评):
没看错。是频率计数不准,主帖中已经说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几个电容,这些电解电容是新的国产的,买来有几年了。
,标称值(微法)             测量值(微法) ...

版主这个武器多少米?

张先生 -4 不认真看帖,提重复且已有答案的问题。

网友:
看淘宝上这个销量很不错,张先生也玩这种低级货吗?以你的资历,你的经验,最起码也要个5000以上的吧!

网友(点评):
高级有什么用,当摆设?本人从来不想要高级的,只要能用够用就行。

网友(点评):
高级没什么用,解决问题就是好设备,我还看了一款"USB接口数字存储示波器",不知道有人用过个种仪器吗。谈谈经验。

网友(点评):
同意张先生

网友(点评):
工具再好,也要人使的,小米加步照样能干过美式装备。关键看你怎么用。

网友(点评):
干维修主要是人要高级,工具就没必要太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这个应该叫示波表才对  前辈说的对 高级的不会用 只能当摆设 可惜是黑白的 不然也入个玩 ...

难道你要在上面看电影、玩游戏?

网友:
这个表,我不担心功能,就担心质量。

国货啊,你能不能做得好一点

不知道这种产品出来多久了,有没有经过市场检验。

网友:
张先生    用这个完全取代万用表行不行

网友:
在网上看了很久,300多到800多的都有,不知道咋样,没敢下手,看了张大师都在用,偶不犹豫了,准备下手

网友:
刚才去拍了一个。看张先生写的,觉得功能够用了,就是简单看看BIOS波形,还有MOS管驱动波形,这东西还方便携带,不错。

网友:
很不错有空也弄一个试试

网友:
好东西但不常用

网友:
楼主可否推荐在哪里可买到?

网友:
示波器一直没怎么用,还是学学好

网友:
修液晶电视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和我的普源50兆的不相上下,初学者和维修量不大的建议购买

网友E:
我有点不明白 是25m的示波器 怎么能测32.768的晶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不明白 是25m的示波器 怎么能测32.768的晶振呢

32.768是Khz,25M当然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有机会要买个来玩下。

网友:
值得学习,挺好的呀。

网友:
好贴啊 多谢楼主  希望以后多传相互

网友(2012-05-20):
给解释一下,档位,测试点吗?菜鸟刚来

网友:
这个好啊,价格不贵,入门试用也不错

网友:
这个最大能测到多少!能测50M的吗!我看最大采样到100M是不是可以测到100M呢?

网友F:
我网购了一台.还未到,听说反应慢,不知能否测到很短暂的波形?我要测的频率不到1M,就是波形出现时间很短,不知是否能看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网购了一台.还未到,听说反应慢,不知能否测到很短暂的波形?我要测的频率不到1M,就是波形出现时间很短,不知 ...

可以用前沿触发模式测量,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玩具一个。

网友:
将来我也买个来玩玩

网友:
这种机器价位不会太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网购了一台.还未到,听说反应慢,不知能否测到很短暂的波形?我要测的频率不到1M,就是波形出现时间很短,不知 ...

今天6月6号,应该到了吧,不知这位兄台使用的心得如何?现在有点想买一个了

网友:
比想像的尺寸要大点,并不像玩具,配有包包,带出还很方便,我暂时试了一下视频信号和一晶振的信号.都能看到波形.灵敏度还行.我买它,主要用在弱电工程上,图的就是方便.张先生介绍的示波器,买后还比较满意.
但不知是否耐用?能用上二年不坏我就满足了.
如果是户外工程和上门维修使用的话,是值得购买的.

网友:
这东西我也在淘宝买过一个,用了一会,马上退货了。。便宜没好货,反应迟顿得要命。像个玩具。

网友(点评):
户外工程和上门维修使用的话,是值得购买的,主功能是示波.

网友:
这个 价格 适合刚起步的维修人员

网友:
这个反应的速度能和模拟的比吗?

网友:
张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示波器如果测笔记本主板触发掉电问题,能追踪到是那组电压引起掉电吗??

网友(点评):
本人不修本本的

网友(2012-06-20):
今天又试验了一下关于显示频率的问题,对于100mV以上的波形显示的频率接近真实频率,低于这个数值的,就不能正确显示频率了,看来与频率测量的门限电压有关。

网友: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山寨机。

网友:
示波表就是小巧方便。手上也有块ET521S,比这个好点,50M,可以测到80M,彩屏的,屏幕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