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导致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12-04-17):
N天以前,拿来了一台电脑说开不了机,我打开一看,是没有发现硬盘。接下来做的步骤大家都知道,换硬盘线,换SATA插口,进BIOS,换硬盘都没用。我一想不会是主板吧,正要想换个主板试试,突然想到了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马上拿一个新的电源一上去,OK了!

网友:
你把硬盘电源换个插头也OK了

网友(点评):
垃圾电源的功率不够,也遇到很多,仔细听硬盘有呜呜的声音

网友:
硬盘的供电接口与电源线接触 不好吧

网友:
电源插头供电不足,或接触不好,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硬盘不转吧

网友:
嘿嘿 绕歪了 先听有没有供电不就好了 声音是不是有异常 嘿嘿

网友:
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