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4-17):
早期联想的手写板,只有winme及winnt支持。想用在winxp系统,求教方法。

网友:
在winme或winnt系统下提取精简版驱动文件,拷到xp系统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谢谢指导!我是新手,换了一台电脑,装的是XP,想用原来的手写板,驱动程序的光盘及老电脑(和手写板一起的)都在。怎么提取?能具体一些吗?烦请您再给予解答。至盼!

网友:
在winme或winnt系统下提取精简版驱动文件,拷到xp系统下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