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状态下,摇摇鼠标就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7):
电脑关机后鼠标灯还亮着 ,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没有亮 ,

网友(点评):
把主板上 鼠标供电跳一下 不要跳在待机5V电压上。

网友:
-l,那电脑是神机么

网友:
鼠标开机  鼠标开机是少数几个主板厂商产品所支持的开机方法,首先确认您的主板支持此功能。另外,鼠标是由主板上的I/O芯片控制,因此要实现鼠标开机,需要在主板BIOS中进行设置,进入主板BIOS,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菜单,找到“PS/2 Mouse Power On”设置项,该项的设置可以有三个选择:“Left Double”、“Right Double”及“Disabled”项,分别是用鼠标左键和右键双击来唤醒及关闭鼠标开机功能。设置好后保存退出, PS2控制器在被初始化后才能生效,因此要使此功能生效,必须重新引导系统且必须是关闭系统后未断开电源才可实现。   要注意的是,由于I/O芯片只接受两下连续的鼠标按动来启动系统,所以在双击鼠标开机的时候,不要移动鼠标;大部分主板上的USB接口同PS/2接口的控制器不同,PS/2控制器集成在I/O芯片中,硬件中断地位高,这种情况下,使用USB接口的鼠标,就可能实现不了鼠标开机。

网友:
BIOS设置,如果鼠标是U口的,电源线松/南桥有故障

网友:
这个我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设置问题 以前研究过

网友:
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机子是的,有的机子关机后不亮。

网友:
我到是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4#的解答,学习了谢谢

网友:
BIOS 鼠标 开机功能关掉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主板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
什么板子支持鼠标开机啊!太神奇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呵呵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以后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有的机器的主板有此功能 可以进BIOS设置 还有就是串口是有IO控制。可能鼠标的移动让IO误认开机让绿线变低电频。

网友:
原来bios能这么设置的,,小白路过,,哈哈,顺便牵走一分

网友:
有的是支持鼠标开机的老大

网友:
如果bios里面没有那种设置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电脑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是第一次遇,BOIS问题算是长见识了,一般都会认识是休眠没关机。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长见识啦。4楼好见识,好学识 啊。

网友:
四楼 五楼正解

网友:
bios设置,或南桥问题吧

网友:
待机情况下吧

网友:
BIOS设置,有的主板还要跳线

网友A:
确实。。有些主板支持鼠标开机。。还有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有鼠标或键盘开机的功能呀,有的主板是双电脑供电的机器就可以这样开机的,最好 是咨询一下你买电脑的商家,看看你的电脑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支持鼠标开机

网友B:
bois 设置了鼠标开机?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机子处于休眠状态,你误认为是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