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能正常启动,就是进不了BIOS

楼主(2012-04-17):
如题:电脑能正常启动,就是进不了BIOS,求指点

网友:
清BIOS,进入键按的不对,刷BIOS,最后换BIOS芯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COSM放下电,,刷下BIOS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清BIOS,进入键按的不对,刷BIOS,最后换BIOS芯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272-1-1.html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刷了个bios

网友:
没遇到过,按错键了吧

网友:
先把主板放电,再看看键盘有没插好。换个U口的键盘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我也有,嘿嘿

网友:
一般是按键错误!

网友:
先检查键盘有没有连接好,不行的话把主机放下电,最后刷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有的好像要先放下电

网友:
新手同样求解!

网友:
能开机是不是说,bios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