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台式机蹊跷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2-04-17):
好久没有写贴。刚刚修了个主机。故障特别简单。但很蹊跷。以便大家借鉴。话不多说,转正题
配置:组装机。长城电源。主板是七彩虹AMD
故障现象:正常启动。不工作。没复位。留机拆解
上诊断卡。测主板工作条件。各个电压正常。裸板有复位。怪。上U跑马、插内存不过。测工作条件正常清洁金手指过内存。上显卡不过。擦金手指。亮机。这么简单?把客户的长城电源接上。无复位。不亮机、哦。。原来故障在电源。拆电源。强开。测各个电压。除5V略高5.4V。其它各组正常。目测电容。发现300V大电容有一个略微鼓起、因上面有朔料层包裹,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拆下测容量仅有40多uF切返电。另一个正常、肯定均压电阻也会坏。拆下测一个已经开路。一起换下100K的,电源启动正常。带主板正常亮机。給客户报价130。同意、装机收工。

lgx
同意楼主
3.1

网友(2012-05-21):
老大 修电源的高压部分都那么专业!是工厂出来的吗…… 弄台式机 都130 行情不错
老子 修电源的高压部分都那么专业!是工厂出来的吗…… 弄台式机 都130 行情不错
强,强电都敢弄。

网友(2012-04-21):
电源也会修 不错啊 那玩意我不敢修 太危险了 以前修的时候把插座都烧了
不知楼主报价130是跟客户说的电源问题吗?

网友:
您的地方价格可以

网友:
楼主真强,修电源,如果是我,我给别人换一个电源,不过可能卖个电源没有你这130赚的多,但少操了那份心,换下来的电源没事的时候就把修好了再卖旧的,嘿嘿,怎么不行?

网友(点评):
你有一套,你那旧电源又能买多少钱,楼主赚的这是纯钱130.

网友:
楼主好地方,换个新电源多少钱?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哦,……有这种价格。肯定你那地方做电脑的人少吧

网友A:
哈哈。。我这一般交旧换旧80。新的150。专用电源等300以上、当然必须吧旧的交回来。修好了最低卖150。

网友:
哎呀 修电源太脏了。。除非是原装机的电源一下找不到才拆开修啊

网友B:
来论坛发帖的,很少有价格高的。楼主难得!
基本说价格低的都是来抱怨的,价格高的人都藏在后面笑呢。

网友(点评):
哈哈,,,你娃说得太有才了

网友C:
今天卖了一个才70。。。。晕!看来我上当了!

网友(点评):
你进价多少?才卖70?

网友:
楼主够细致够认真,不过这种价格的关键在于你怎么给客户去报,我觉得这才是关键!130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论坛发帖的,很少有价格高的。楼主难得!
基本说价格低的都是来抱怨的,价格高的人都藏在后面笑呢。

名师出高徒、有老师在、我信心倍足。不赚钱对不起老师的栽培

网友:
呵呵 ,收得不少呀,台机的能收这些不错了。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点评):
电源的最大的两个滤波电容,如果鼓了,一般电源不发出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这一般交旧换旧80。新的150。专用电源等300以上、当然必须吧旧的交回来。修好了最低卖150。

强悍啊。羡慕这么好的价格。敢问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卖了一个才70。。。。晕!看来我上当了!

什么电源你卖70?如果是品相比较差的旧电源可以。如果是新电源的话,那真不如卖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这一般交旧换旧80。新的150。专用电源等300以上、当然必须吧旧的交回来。修好了最低卖150。

前两天看到来论坛说有修主板才20的,你这修个电源130,没得比呀!!!!

网友:
一台电脑几千元收个130也是挺合理的,反正客户也不懂什么电源之类的东西,客户觉得几千元的东西坏了收个100多元很正常。

网友:
修个台式机收130不敢想象啊

网友:
留机报价相对会好报点,当然不能只说修电源啦。。

网友:
修电源的啊。

网友:
130元,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这里最多能收个40-50元都算好的了

网友:
楼主好黑 我们这好旧电源就卖50+\100-

网友:
来自: 内蒙古 来自 内蒙古
引用 网友D:
均压电阻 楼主,好贴,学习了,均压电阻是连在哪个电路上面的,解释一下,好学习一下子
均压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分压原理保证使各个电容上面电压均等,如果没有它,那么会由于各个电容的容量及绝缘电阻的差别,使得各个电容端电压不等跨接在电容的两端。均衡两个电容容量不平衡。好一点的电源同时会并联两个压敏电阻。一端电压过高会击穿短路,使保险丝熔断、防止过压烧毁后级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