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进水故障

楼主(2012-04-17):
进水上网本U150能触发,开机后电流直接到0.6不动。测试北桥无供电,电感L23由PQ25和PQ26上下管供给,PQ26 PQ26的G极控制极无电压,G极是靠PU7的第8,12脚控制,测试PU7的BST有5V,15脚的MINON无电压,MINON是I/O(ITEIT8502E)发出,测试8502E的96无此信号出来,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I/O坏了?请高手 指点,万谢!

网友:
I/O坏也是有判断条件的!接脚定义查询

网友:
你这都触发了和IO还有关系吗

网友:
确定没发出,就查一下8502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下那个脚对地是否有短路,没有短路可以飞个VL试试

网友:
线查下SUS 系列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现在找出I/O VCC+3对地短路了,不过在图纸上遍及+3的地方太多,真找不出来是哪个地方短路了,烧机一下的话C270对地阻值又不短路了,又变了20多殴了,看来是某个电容失容 了,但+3的地方太多了,拆了好几个地方跟+3有关的都是短路,拆了还是短,真找不到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A:
3V短路,是3VPCU还是3V_S5短了,不过3V短了也没办法了,最好是有点位图一个个断吧,烧机最后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短路,是3VPCU还是3V_S5短了,不过3V短了也没办法了,最好是有点位图一个个断吧,烧机最后使用吧。

不是3VPCU短,是3V-S5短了,哎,又不是全短,是微短,有2殴的阻值,关键是我一烧机的话它的3V的对地阻值还会变大,变成14殴了,没地方发热,放那一段时间又变成2殴了,遍及的地方又太多,我想我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3VPCU短,是3V-S5短了,哎,又不是全短,是微短,有2殴的阻值,关键是我一烧机的话它的3V的对地阻值 ...

3V—S5的话,查下EC给ICH的S5—ON产生15V升压电路这一块,然后再看下3VPCU转3V—S5的MOS管S5电压是给ICH的,不得的话就干南桥了。

网友(2012-12-26):
进水的电脑修起来话费的时间通常都很多

网友:
我这边一台,进水,有多处腐蚀,清理干净,烘干后,可以开机显示,一阵高兴,叫小弟装机,装好后,不开机了,待机都没有了,拆下后发现VIN的一个电容短 了,拆下后,待机出来了0.06,一按开机键电流就到0.12不动,现在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在查中。。。

网友:
进水的电脑好难修啊,说明我一点也不懂.

网友(2013-04-17):
接到一个U310进水的 烘干可以触发开机了  就是屏幕灰屏  还在继续努力中

网友(2013-07-16):
楼主,我这边L9有1.05供电.但L23没有,我看不出这个L23的电感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4-04-30):
是啊进水的机子就是难修要特别仔细要有耐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