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维修

楼主(2012-04-17):
昨天收到分店送来一台华硕K40AB  AMD QL-65    ATI HD4500 看见AMD的机器就头大
打电话问了下情况 说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示 正常使用坏掉的。
接上稳压电源 待机0.01 加电刷刷三下到1.8稳住 外接式显示了 内屏无显 和他说的故障一样
拆机吧 这机子还是很好拆的 后盖一打开 主板就全露在眼前了 先看下内屏工作条件(接上屏测)

+3VS 3.3V   +3VS_LCD  0V   AC_INV  19V
+3VS_LCD  0V肯定不正常啊
顺着图纸找(开始做弯路了)

+3VSUS +12VS +3VS都正常 LVDS_VDD_EN  0v
继续找

LCD_VDD_EN_GM(北桥发出)0 V    LCD_BACKEN_VGA(显卡发出)0V
郁闷了  难道这两个桥都有问题  不可能吧
刚好下班了   回家睡了一觉
今天早上来  突然想到这个信号好像是检测到屏之后才有的  屏我接上的啊 难道屏线松了或坏了
果断拆屏  拆开一看  偶也(高兴一下)屏接口处胶纸都掉了  屏线也掉出来了一点
插好屏线 开机 好了 内屏显示了 修复完成
差点因为自己的不细心铸成大错   大家引以为戒!!!

以后查查EDID就明白了

网友:
附上图纸 点位图

不过,东西还是好东西,收下

网友:
看来要知道某个信号是否正常,必须要知道他的先天条件!

网友:
楼主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A:
不会吧 ,运气这么好,要是我早干显卡了,

网友:
不是正使用时坏的吗?咋解释呀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长时间闭合屏 屏线松掉了啊

网友:
睡了一觉解决了,厉害~!

网友:
以后我修不出来了,就去睡一觉,会不会梦到什么?!!
思路很重要啊 睡了一觉 思路归零了

网友:
楼主     LCD_BACKEN_VGA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屏供电的信号..

哦哦哦哦  集成的就是这个LCD_VDD_EN  独立的就是上面上个???

网友:
其实楼主挺有耐心的,如果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加焊显卡,无果的情况下在检查其他部位。

网友C:
楼主运气好,如果碰到我就不一定修的好了。

网友D:
这种情况   好歹也重插屏线试一下嘛

网友:
我还遇到屏线短路,开机就掉电,不过没走弯路,拔了屏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   好歹也重插屏线试一下嘛

有时候简单问题 自己搞的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好,如果碰到我就不一定修的好了。

细心点 多查查多看看多问问 用处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运气这么好,要是我早干显卡了,

因为我这里没有BGA  所以故障不明显的  就要多查查  把握比较大才干显卡的  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杀显卡 杀桥的

网友:
不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发热大户换过一次显卡换了灰屏原来要进bios调成独显害得以为显卡没换好又加焊了三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我都会先检查屏线是否没插好

版主辛苦啊 晚上一点多还在网上呀

网友:
测机子的思路都不正确。。换成我这边要挨骂。。 外接正常肯定要先去排除上屏。。

呵呵 是的 思路给错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不细心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要是一个信号没出 就可能动桥了  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学习啦

网友:
确实维修要用心点,不能一下子就用大刀

网友:
不能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直接加GPU  ati 就这个毛病

网友:
先换屏吧应该。。。

网友:
一般外显的话,我的习惯都是先换屏试,再查其它,免得问题扩大。

网友(2012-05-17):
我也遇到过 是CQ42的  用户说摔到过, 接外屏正常显示,内屏白屏 跑线和楼主的结论一样 当时以为显卡虚汗了!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个屏竟然好了.....

网友:
要是我也直接显卡了  图都不看 !! 我建议把那些需要查屏信号之后才能工作的型号做好记录这样下次也许能秒杀这种问题 !!

网友:
外接屏是好的,说明问题应该 不在显卡上,问题肯定出在屏显上,为什么想到干显卡呢??

网友:
这款机器的屏线很少断的吧?一般北桥和显卡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我都会先检查屏线是否没插好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k40ad,是不是跟这个机子一样的?发愁中

网友:
信号、条件还是要多多理解啊。呵呵。